[SMI] 求教SM2236开卡失败Check pretest fail(32)

楼主(2023-04-17):
一张雷克沙的16G CF卡,  SM2236G AC主控  四片MT29F32G08CFACA(L72A)

之前电脑上读写正常,因为要用在老的工业板子上不能识别那么大容量的,故而想重新开卡成小容量的
第一次操作的时候 到CARD REST就没反应了,重拔再插电脑直接就不认盘了!
通过短接ROM引脚(R55)成功进入到ROMCODE 模式,终于又能认到一个31M的盘。之后断开ROM引脚也都能识别到
但重新开卡就报check pretest fail(32)  NO system info block

设置如图:

楼主:
换了一台电脑 换了WIN7系统竟然好了,实在搞不懂!
然后还有只能开出UDMA6,设置UDMA7就是报错开不过去!

网友(2023-07-08):
兄弟,您的SM2236量产软件哪儿下的啊?麻烦分享一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一台电脑 换了WIN7系统竟然好了,实在搞不懂!
然后还有只能开出UDMA6,设置UDMA7就是报错开不过去!
...

有可能是你的电脑缓存导致的,重启或者清空下缓存 也需就也能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电脑缓存导致的,重启或者清空下缓存 也需就也能开了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