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葫芦娃手表厂家消失了,怎么存号码

楼主(2023-04-17):
以前买的葫芦娃手表,通过厂家App往手表里存号码,最多4个。只能存的号码打进打出。原来的坏了,某鱼又买了一个,结果存号码时发现厂家App不能用了,坑了,这个可咋整。咋能存进号码?有个坏的,拆了看见这三个触点,是串口?

网友A:
里面应该有个esim卡,换成实体卡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应该有个esim卡,换成实体卡应该可行

这个卡就是自己的手机卡装上的,就是只能用存手表里的监护人号拨出拨进。

网友:
这种基本上就是挂挂了,就算找到串口不知道具体协议和存储结构也是白扯,我家里有个类似的早扔了......

网友:
只能试试别的app了,通过流量软件存上的。

网友B:
找到手表上的储存芯片,搬到新手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手表上的储存芯片,搬到新手表上?

准备换主板试试了,换芯片难度大。

网友:
这种东西就是挺坑的,绑定app的厂家跑路东西就废了。

网友:
看丝印,这应该是USB口吧,有DM和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