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海鲜高价买了迷你角磨机,看来是交了智商税

楼主(2023-04-17):
发现问题从充电器开始,看到带转灯还标称电压12V觉得奇怪,用表测量输出电压高达14.289V,三串锂电池应该是12.6V,这么高的电压肯定充坏电池

带0.9A负载测试还有1.326V,转灯后0.1A负载13.573V

拆了全新还没用过的充电器,居然没有取样,没有光耦反馈,典型的廉价铅酸电池充电器

实际转速只有9980转,这水分也太大了

下面再看看整机,主机一电一充,四个磨片一个六角扳子,还有一个备用螺丝,使用说明书

看内阻电池应该是动力电池,重量也没问题

网友:
看电池外形和BOSCH12V平台一样, 也是大有好处的, 弄个bosch原装充电器, 再换个好电芯就完美了!

工具不就是折腾嘛, 换换电芯啥的,

网友A:
楼主维修变频器的?

网友B:
能切断钢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变频器的?

盒子下边是UPS

网友C:
这个要有1万转以上,砂片通用,
这么小巧,家里备用是不错的(应该价格不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切断钢筋吗?

4mm以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4mm以下应该没问题

4MM应该算是铁丝吧,用钳子都应该能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4MM应该算是铁丝吧,用钳子都应该能钳断。

钢筋最低规格6MM。高线,HPB300。

网友:
你测试工具满全的啊!你第一吃螃蟹,数码之家其他会员就不踩地雷,都会感谢你的。

网友D:
好像这种充电器都这样

网友E:
这是用铅酸电池充电器充锂电吗?

网友:
大概率又是拼多多商家发货的。

网友:
关键是价格超过50元就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有1万转以上,砂片通用,
这么小巧,家里备用是不错的(应该价格不贵吧) ...

标称20000转,但中国人喜欢注水,价格165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用铅酸电池充电器充锂电吗?

把吗去掉就最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这种充电器都这样

人家无刷一电一充卖100以下配这充电器合理,165还配这个有点说不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吗去掉就最准确

3个三元锂电池的充电电压是14点几V啊,18650满电是4.2V,

网友:
看到是76mm砂轮片,就放弃了。还是用镍氢电池的100mm通用片的角磨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