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左右的3D打印机求推荐,适合新手上手的

楼主(2023-04-17):
听说这玩意价格只和精度有关,大佬来做作业吧,推荐一款,谢谢,请不要人身攻击一个什么都要的穷鬼

网友:
去B站上搜索自制打印机的视频。

1-2千元的机器,要想好,得买套件,DIY的,回来自己装配,学到的比买现成的多。
有几款如Ender3,BLV,Voron等是非常经典的。
如果我再买打印机,我就买Voron金属套件或者大型的理想K500,当然2千不够的。
导轨,方的比圆的好;
电机,伺服的比步进的好;
TMC2208 替代4988,声音小。
热床,晶格玻璃的比贴纸的好,再弄个胶垫,省得用铲子铲;
结构上,CoreXY比UM速度快,UM比悬臂稳,个人观点,自己去搜一下这些结构,了解一下。
要好的话,钱都是要噌噌的暴增。
第一台,随便买买就算了,然后你就逐渐知道啥东西好了。

楼主:
价格越低越好,就玩玩

网友:
要想按图片打印等身手办吗,这千元级可办不到

网友A:
偶尔用的话,网上有3D打印服务,上传文件就等快递。自己买大概率吃灰。量大能挣钱其实应该买贵的,毕竟生产力工具。

网友:
看精度,要找自己能刷固件的机器
这样精度才有保障
另外就是需要自己会建模
最简单的就是草图大师
校准精度也好办,建模一个20x20mm的立方体,打印出来
一般使用最高精度打印
根据实际尺寸,缩放调整固件数据
模型尺寸与环境有关,例如冬天-10度环境和夏天30度环境
这个根据具体情况来
再打印,再调整,一直调整到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即可
一般建议+/-0.1-0.3mm之间我认为都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都想着要上3D打印机了

网友:
能打硅胶亲肤材料吗?

网友:
楼主的自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尔用的话,网上有3D打印服务,上传文件就等快递。自己买大概率吃灰。量大能挣钱其实应该买贵的,毕竟生产 ...

还真的想玩玩委托打印这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价格越低越好,就玩玩

三四百的有点不敢下手,能玩?

网友(2023-08-05):
照片不错,就进来欣赏一下。

网友:
自己可以做一个 万事开头难

网友(2023-11-17):
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2024-05-14):
有动手能力自己做,也得个4,5百吧,没动手能力,就买个千八百就行,3d打印精度就那样,能高到哪,但是也不能太差了,别用手去扳动各个轴都晃动,那就完了。

网友:
你想打印图片上得妹子?

网友:
不会自己建模的话,买回来大概率吃灰啊,这个。

网友(2024-06-24):
想打什么567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