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交作业,罗技K845切割键盘修复贴

楼主(2023-04-17):
估计我是最早买的那批罗技K845的坛友吧,那时候刚看到tokeycn大佬的贴子,本身又喜欢折腾这些数码产品,立马第一时间就去买了一个红轴的和茶轴的,主要是之前都玩的是青轴的,其他轴都比较贵,红轴K845是25包邮,基本全新,拆开里面非常的干净,茶轴23包邮,都是干净得很,原来都是小黄鱼上收垃圾机械玩,那个脏啊,实在是受不了,不回来洗一下,你都不敢用,还有很多触发不良的,不过有WD40可以洗洗,不过用一段时间又会不好用,打字要使劲按,要不就不触发,再也不想买脏机械键盘了,用起来太恶心了。根据tokeycn大佬的帖子,成功修复了红轴的,感觉打起字来声音比青轴的小了很多,打字的手感比青轴舒服些,改造过程中,没有注意细节,改键线分离的时候接口没有对好,结果压碎了NUM指示灯的LED,调换的时候又不小心搞掉一个小电阻,不是零殴的那些,反正是一波好几拆,不过最终还是弄好了,拆的都是基本不用键位上的零件,折腾好久,才来上作业,这个帖子就是用这个键盘打出来的,成就感满满。

网友A:
眼前这个男人叫大壮,他有个键盘叫裸姬,也很粗壮。

你给我听好了,勒令你在3天之内,赶紧把那100A载流量的电缆给我换了,我是在看不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前这个男人叫大壮,他有个键盘叫裸姬,也很粗壮。

你给我听好了,勒令你在3天之内,赶紧把那100A载流量 ...

100A载流量,对于键盘,那线是粗了点。

网友:
最近折腾这个键盘的人可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前这个男人叫大壮,他有个键盘叫裸姬,也很粗壮。

你给我听好了,勒令你在3天之内,赶紧把那100A载流量 ...

就你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前这个男人叫大壮,他有个键盘叫裸姬,也很粗壮。

你给我听好了,勒令你在3天之内,赶紧把那100A载流量 ...

哈哈,那个是线是屏蔽线啊,可接可不接,我就是没焊好,太大了,把LED灯珠给顶碎了

网友B:
恭喜修复,说实在的比二手的强的太多了。这个基本上是售后退回来报废的,零件基本上是全新的。实际上也没必要改键线分离,因为找个废鼠标和键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修复,说实在的比二手的强的太多了。这个基本上是售后退回来报废的,零件基本上是全新的。实际上也没必 ...

谢谢,反正修复一波三折,全新的用起来,是真的舒服,键线分离是正好有线,之前在京 东撸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前这个男人叫大壮,他有个键盘叫裸姬,也很粗壮。

你给我听好了,勒令你在3天之内,赶紧把那100A载流量 ...

不是小帅和小美吗?

网友:
我改在放办公室用,以前都用笔记本自带的,没啥存在感,然而整个办公室各种机械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

网友:
最近折腾这种键盘坛友挺多修复方式各显高着

网友:
修复切割键盘热度不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前这个男人叫大壮,他有个键盘叫裸姬,也很粗壮。

你给我听好了,勒令你在3天之内,赶紧把那100A载流量 ...

大壮和裸姬......   可以拍一百集各种情节了......

网友:
切割键盘热度不减

网友:
杀鸡用牛刀,飞的线够粗的

网友:
弄好就行呀!

网友:
原来都是小黄鱼上收垃圾机械玩,那个脏啊,实在是受不了,不回来洗一下,你都不敢用,还有很多触发不良的
这个真是大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