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求助,有个元件不认识(hpyerx毒刺灵动耳机的接收器USB口撞坏了)

楼主(2023-04-17):
hpyerx毒刺灵动无线 耳机的接收器,usb接口撞坏了,换了个接口,现在插上电脑不识别了,好像是这个四角的元件虚焊,一不小心又给扣掉了,谁知道这个是啥,做什么用的

网友:
看丝印是R1,R2

网友:
光耦?看起来像

网友:
丝印C开头,不会是特殊电容吧

网友:
图像模糊无法看清

网友A:
共模电感,一般情况下直接短接也没事儿

网友B:
其标识应该是电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一般情况下直接短接也没事儿

谢谢解答,好像是接在两个数据之间的,我直接吧数据接上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标识应该是电阻哦

谢谢回复,标识是cm1,楼上说是共模电感,r是边上的电阻

网友:
感觉是一个贴片阻容啊

网友:
丝印CM1的话估计是个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共模电感,测下1、2 /  3、4是不是对应导通的

网友:
渣渣图看不清,我觉得共模电感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