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简单修复魅仕盾R15充电宝焕发青春

楼主(2023-04-17):
一个充电宝。。。

功能挺多

费了老大劲拆开

单薄的电路板

背面光秃秃

一充电就最大电流,提示短路,拆下芯片则正常,买芯换芯

焊接好芯片

插数据线,久违的LED灯亮了

焊接好,并点亮

充电,还行

后期给我的小米10s充电。。10%没充到就保护了。。无语死。。应该是电芯不行了。

网友:
10万伏特高压充电宝。哈哈哈哈

网友:
这软包的电池可能就是祸根

网友:
有C口,还可以拯救一下

网友:
估计就是电芯挂了

网友:
2.5V输出的干什么用?

网友:
有C口,说明充电宝还不是太老

网友:
我有个和这个差不多的,黑色的,线多,这是优点,可是充手机也是一次还没充满就不行了,应该是和电池有关

网友A:
这种设计,根本就没想让人用久,那种小的贴片的指示灯就够用了,非得搞个这么大的LED拿来当电量显示 ,这种大号的LED发热量巨大,温度一高,本来芯片就发热,然后再加上这个发热源,热上加热,温度太高,芯片就降充电电流了,充电更慢

网友:
外形和早餐店门口出租的哪种非常相似

网友:
软包的电池没有能用很长时间的,我用的两个都是鼓包了。同事间的18650都没事。

网友:
板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根本就没想让人用久,那种小的贴片的指示灯就够用了,非得搞个这么大的LED拿来当电量显示 ,这种 ...

大佬您好!我有个联想X3C 64G U盘,做了下系统盘,结果读写速度变成1m左右了,希望能得到大佬远程协助!我的联系方式是QQVX都是:502014583

网友:
给小米10s充电。。10%就保护了。。无语死

修好板子,发现电池坏了

网友:
电路板做工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做工看着还行,但是OUT2:2.5V 1.0A确定没印错字?

网友:
用的ip5306,还行吧。

网友:
继续折腾吧,换电池

网友:
再换个电池就真的青春焕发了

网友:
充电宝还是坛子里买的老款3节小米1w毫安的靠谱,前天出去玩,慢虽慢,冲了2个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