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洗衣机吊杆弹簧能更换吗?

楼主(2023-04-17):
小天鹅洗衣机甩干的时候,总是敲缸,今天有空拆开看看,原来是一根吊杆里面卡死了,用松动剂喷了,打开一看,弹簧都会烂了。其他几根里面黄油也是非常少,JS。网上一搜,换四根要30块钱,不如找类似的弹簧更换了。各位朋友,请问直接换掉弹簧行不行?

楼主:
严格来说,这个设计有缺陷,如果有水滴进去,根本排不出来

网友A:
能拆下来就换,看你能不能把旧的拆下来。

网友:
这四根弹簧的伸长必须一致,要不然就会敲击桶璧。个人感觉还是使用成套的产品,这样的弹簧才有质量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拆下来就换,看你能不能把旧的拆下来。

旧的吊杆还是弹簧?

网友B:
5楼正解,而且这个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网友C:
吊杆是可以换的,

但是你要换弹簧,你怎么测试弹簧的力道是一样的?

还有,这弹簧原理是跟汽车减震类似的,上面那个皮碗就是阻尼用的,你单换弹簧,阻尼部分异常的话,还是不平衡,还是会晃

以上来自15年家电维修退休从业者的分析。

网友D:
修理东西,你30块零件都不舍得花?手工费都要这个数,还是换新的好。

网友:
很难找到合适的弹簧。
还是直接购买原型号吊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吊杆是可以换的,

但是你要换弹簧,你怎么测试弹簧的力道是一样的?

找同尺寸的弹簧代替,弹簧和皮碗是不接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楼正解,而且这个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即使按照8楼老师傅说的,先尝试一下。

网友:
吊桶洗衣机迟早都会撞桶,四根吊柱寿命到了就要更换。

网友:
这个钱不能省的,弹簧张力不一样,照样敲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理东西,你30块零件都不舍得花?手工费都要这个数,还是换新的好。

就是就是,如果是300要考虑下还可以理解...

网友:
我换过家里的小天鹅,全套4条一起更换的。开始也是想换其中一根,但是不行,不平衡,敲筒。

网友:
还是听大家的意见换一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就是,如果是300要考虑下还可以理解...

三块钱都可以考虑,人生不就是不断尝试的过程

网友:
      想一下,你为了试一下,要花多多少时间和经历,怎么也要两三个小时,如果还少不行,又得买全套的。最后发现还要多花十几块。单独买弹簧也不便宜了。

网友:
是我的话,直接换洗衣机。我家的老洗衣机就是敲缸太严重了,被我换了,换了个2000块钱的。要是再坏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