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脑子里一个固执的想法,懂光伏的指导下

楼主(2023-04-17):
原因就不重复说了,就是想用光伏发电来烧热水,主要原因就是想换一种方式花钱。
农村老人,宁可用柴烧水,也不舍得用电,麻烦不说,洗起来也不方便。

用图片这种加热棒装在电热水器镁棒孔里。问题:

1、要想每天平均发2度电,得用多大的光伏板,2度电,200W的加热棒可以烧10小时。
2、光伏发电供电热棒,不要电瓶行不行。如果不行,用法兰电容代替电容行不行?

懂行的指导下,不懂的可以不顶。说不如管式太阳能什么的,在此贴无意义!
如果方案不行,一定要投资太阳能热水器的话,我不会考虑管式集热式。承压平板式那种倒是可以尝试下。

既然还是有很多朋友在说不如集热管式太阳能,那我再啰嗦一下它的缺点,我们村里大部分都淘汰了,用户的选择说明了一切:
1、有被风吹倒的,因为它装在屋脊上。
2、水桶离使用点太远,放冷水太多。
3、故障太多,坏控制器的,坏泵的,冻裂的,凡是使用的,基本每年都在修,可能是质量不好。
4、夏天不要的时候可以烧开,冬天要的时候还是得烧电,而且桶的容积大,保温性差,用电不少。

网友:
图被吞了,然后没图,我也能告诉你,直接光伏烧水来的快,为啥还要光转电,再转热呢

网友:
你这还不如把水放在太阳下面晒,还快些,光伏再去转换,不是浪费能量吗

网友:
用真空集热管就可以烧开水吧?

网友:
不实用吧,有太阳才能发电,还不如装一个太阳能热水器

网友:
光说不练,怎么行,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行不行

网友:
可行。
但不管用电池还是法拉电容,成本都远高于直接热管。

网友:
楼主的方案不靠谱。主要原因是热能转换效率的问题。并且低压加热管需要大电流。加热的同时也有热量损失。如像220V电源1000W以上加热冷水,那么可想而知,需要特大面积的太阳能板,因此极其失败,并不实用。

网友:
1KG水温升1℃,需要约4.2千焦耳的热量。1KWh电约等于3600千焦耳。2度电,完全转换大约能产生约7200千焦耳的热量,完全被水吸收,大约可以将21公斤的水从20℃烧开到100℃。

网友:
效率太低,应该不如直接太阳能热水器

网友:
烧开水地话不如搞那种以前用的看电视大锅那种,直接弧面反射烧,西部某些地区以前就是那么用的,效率比你太阳能电池板高多了...

网友A:
50升储水式的电热水器,2000W,冬天烧热差不多一个小时,够一个人洗澡。就是说基本上要用2度电。老五家现在上了一款太阳能电池,6V 5.5W,看样子是共享单车拆下来的。一箱68片。昨天看320元。大概是350W,考虑到一般太阳能很难满负载工作,太阳角度,天气都有影响。所以起码要打6,7折。这样算下来一天基本上能烧一罐水。一天省两度电,节约就是1块钱。每天洗的话一年就回本了
这是不算电池,太阳能电池通过稳压板直接驱动加热管,加个温控器。因为你这个加热管功率小,就算用电池存电,加热水也要好长时间,所以只能是从早烧到晚。个人感觉省钱是省钱,但是用起来未必方便。要考虑阴天下雨没太阳的时候水烧不热,怎么办。要不要在热水器里面另外加一组220的加热管。改装起来,这个加热管和原来的热水器密封性如何。反正一大堆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升储水式的电热水器,2000W,冬天烧热差不多一个小时,够一个人洗澡。就是说基本上要用2度电。老五家现在 ...

还要考虑控制器,电池成本,老化等因素。三年回本就不错了。

网友B:
1、不如太阳能热水器;
2、真要搞,不如太阳能发电,然后带动空气能热水器烧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如太阳能热水器;
2、真要搞,不如太阳能发电,然后带动空气能热水器烧水。 ...

能带得动压缩机的方案可不便宜哈,还要投资空气能热水器,那就不如换一套平板式热水器。

网友:
太阳能,看天吃饭啊

网友:
最终折腾下来还是烧柴划算

网友:
只要加热的话不需要控制器和储能电瓶,一般地区年有限利用小时1200左右,推荐用6~8块200~400w的光伏组件串联,使用220v的加热设备,建议组件容量约等于1.5倍设备耗电功率

网友:
真不如太阳能集热器,用好的品牌货,作好上下水管保温,10年不坏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