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卷了,卷了,G41主板也玩刷BIOS改NVME引导

楼主(2023-04-17):
      本人windows7钉子户(说白了还是咱穷),事情的开始还要从给这块映泰G41D3主板BIOS添加SLIC2.1说起。添加SLIC这个没难度几分钟搞定,经验证已完美激活OEM WIN7、抱着不作不死的心态尝试给这个老爷主板添加NVME启动引导。

红框内既是添加的NVME引导模块。

NVME硬盘信息

既然进系统了就跑个分吧,大概G41也没想到有生之年也能插上nvme的翅膀。
最后想说的是平台太老、性能羸弱这么改玩乐的意义大于使用意义。

网友:
这样也行,品牌机主板也能改吗,大佬 有教程吗

网友A:
写入为什么这么拉胯?是因为刷BIOS不兼容的原因吗,换WIN10写入应该好看一点

网友:
SLIC 加入BIOS  这个大概是  奥运的时候  玩的

网友B:
老主板加入NVME,那接口怎么来的?

pci-e转接卡?

网友:
羸弱,不是赢弱

网友:
可以通过修改BIOS加入指定的屏幕驱动吗,有个小平板的bios掉固件了,刷了个第三方的,启动不了原来的屏幕。

网友:
我也想这么说来着,话说我还用着XP呢...

网友C:
唉唉你这是什么g41,还有uefi啊??

网友:
往bios里面写?

网友:
该淘汰了吧,至少b85起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唉你这是什么g41,还有uefi啊??

没有UEFI啊,但这并不妨碍它可以NVME启动的

楼主:
多谢指正这就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主板加入NVME,那接口怎么来的?

pci-e转接卡?

也只有这个途径,但老U这么搞意义不大

网友E:
G41的NVME接口咋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G41的NVME接口咋弄的

PCIE转接卡来的

网友F:
如果不改bios就这么插上去, 除了不能引导, 能当做普通硬盘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改bios就这么插上去, 除了不能引导, 能当做普通硬盘用吗?

可以当普通盘用,WIN7要打驱动 WIN10自带的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只有这个途径,但老U这么搞意义不大

英雄所见略同,这鸡鸡就适合日常办公,其它的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为什么这么拉胯?是因为刷BIOS不兼容的原因吗,换WIN10写入应该好看一点 ...

还真不是不兼容的原因,这个系统就是WIN10 2004下跑的,平台这么老了它能顺利引导启动我就觉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