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青米智能插线板

楼主(2023-04-17):
不得不说,这插线板非常垃圾,之前以为是小米的,实际是青米的,估计故障率太高,已经停产了。

之前是经常断连,前几天突然不停的响,听声音是继电器不停的吸合,也无法连网了。
拆开研究了下,真难拆,我这里只讲下板子的维修过程。
变压器真是小,发热严重。
直接焊两根线外接电源测试,看变压器次级是6.3V的固态电容,猜测应该是5V供电。
设计太紧凑了,焊线接上5V直流电源,跟接220V一样的现象,继电器不停的吸合断开,无法连网,偶尔能连上又很快断开。
继电器吸合时电流大概二百多毫安。
开始觉得是WIFI模块坏了,因为测量电压都是正常的3.3V左右,没有发热严重的元件。
本来想扔了不要了算了,后来想看看变压器下面的器件是什么器件,就把变压器拆了,看变压器下面是个LDO,把5V转成3.3V。
想加电测下LDO的情况,结果一上电,发现正常了,原来一直闪黄灯,拆掉变压器后能正常变蓝灯了,也就是连网正常了。
测试各功能也正常了,原来问题出在这小变压器上,变压器拆了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准备外接个5V手机充电器供电使用了。

这颗引脚多的IC是ATMEL的M90E26,估计是用于计量电量的

晶振旁边这个是没有任何标识的IC,测量应该是LDO类的东西。输出电压有3.3V,有2V。也可能是触摸控制IC

青米WIFI模块

小变压器,次级线圈很少,最外圈是细铜线,估计是屏蔽干扰用的。

断电器拆装的时候,估计太热了,把里面的铜片顶偏位了,把外壳拆了才能正常吸盒。是常开的。

断电器里面的弹片上有个连杆,加电时连杆推动内侧的弹片向外接触外面的弹片。

明天再发插线板的全图。

网友: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
看焊工水平不高,山寨的可能性大。

网友:
支持米家的APP?

楼主:
一不小心把正负极接反了,光荣牺牲了,还是没逃过进垃圾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