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淘工厂5折捷锦TF卡翻车

楼主(2023-04-17):
因上次7折的极速存没翻车,我又下单5折的,结果就……收到发现有插痕没在意,电脑一看就报扫描,还修复了很多问题。再一看还有前几天拷贝进去的文件,我今天才收到货呢!原来是二手。跑圈经过N小时写满后校验开始就出错。上次那个扩容的u盘好歹也60G之后才出错。经过这两次翻车经历我发现跑圈时候写入速度一下特别低一下正常的这种多半都是有问题的。

另外还想买个读卡器呢,这种是不是牛屎?10块钱已经是最便宜的3.0读卡器了,能不能买?

楼主:
另外这个川宇c286虽然里面有个16脚的硬封芯片,但是在电脑里识别出的名字为何跟很多牛屎读卡器一样?
另外我发现川宇读卡器型号数字后带Q的都是牛屎读卡器

网友:
便宜的卡的确有些是二手翻新的。读卡器不要购买牛屎芯片的,因为持续发热后会大概率会挂掉

网友:
常在河边走。。。

网友A:
3.0有牛屎的吗?我反正还没见过

网友:
这车翻的四轮朝天了

网友B:
为啥要买这种三无产品,又不敢拿来存重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买这种三无产品,又不敢拿来存重要数据

贪便宜,就是买着好玩,14年前96买的8G还是好的,8年前99买的64G也是好的。存东西用几块机械硬盘,不用时就从机箱上抽出来一年通电没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有牛屎的吗?我反正还没见过

只能说你,少见多怪!

网友:
可能7折的的是一手货,5折的是二手货。

网友:
随便玩玩吧,你都知道这个价不能让人放心

网友:
前2天同一家5折的时候该下手,我的到了跑圈没问题。

网友C:
把卡背镭雕拍出来,那一串字符代表主控型号 闪存型号等等信息了

网友:
不用过于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卡背镭雕拍出来,那一串字符代表主控型号 闪存型号等等信息了

你看看,这个卡正面印的就没有U1 A1什么的,还是十年前老卡那种C1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这个卡正面印的就没有U1 A1什么的,还是十年前老卡那种C10

这个是128GB的海力士3DV3 3DTLC,主控是慧荣SM2705,封测时间23年第4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