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车载GPS导航一体机维修

楼主(2023-04-17):
我的北京现代车5年前换了车载GPS一体机用的效果不错,近来发现右边声道有杂音,后来严重到开不了机,把它拆卸后发现保险丝烧断,功放cd7388集成块爆裂。

于是找原来的车载收音机,竟然功放集成块是TAD7388,功能管脚一模一样,拆下换上,焊接有点难度,索性把旧的集成块左右摇晃拿下,管脚一个一个焊下处理干净。收音机上的集成块只能拿吹风枪拆下。

装好面板,插上保险丝,熟悉的画面回来了,完美收工。

网友A:
拆了都拆了,好歹换一个7850

网友B:
看起来不是安卓系统吧?

网友C:
其实可以用堆锡大法拆下来,把所有引脚用焊锡熔在一起,电烙铁把焊锡熔化,另外一头拉集成块,一下子就拆下来了!

网友D:
用空心针拆这个很好用,我经常拆换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拆了都拆了,好歹换一个7850

要改外围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是安卓系统吧?

这种尾插接口是标准的安卓系统,公版掌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用堆锡大法拆下来,把所有引脚用焊锡熔在一起,电烙铁把焊锡熔化,另外一头拉集成块,一下子就拆下 ...

这个我试了,发觉电烙铁的功率小了焊不了,又怕电路板高温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空心针拆这个很好用,我经常拆换这个。

这个间隙太小,空心针进不去。

网友:
这是1+16的,估计卡机的时候多

网友:
吸锡器还是得有一个,用来对付这种情况

网友A:
不用改,就去掉输入输出的对地电阻电容,刚改了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就去掉输入输出的对地电阻电容,刚改了一台

欢迎交流方法

网友E:
为啥会爆功放芯片。过热?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就去掉输入输出的对地电阻电容,刚改了一台

额,用不用加大水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会爆功放芯片。过热?吗

估计是右前喇叭短路故障,引起集成块爆裂,正在网购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用不用加大水塘?

必须的...红宝石1万微法.  音质大概提升2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改外围电路

不用改,只是去掉后面输出的八个小电容即可。

网友:
这个应该很耐用的,竟然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