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刚到的迷你角磨机

楼主(2023-04-17):
拼夕夕买的裸机,很便宜。拆开看的无刷电机还挺大的,就是装上去空转都有一点抖动,本来想买一个角磨机转电摩的杆子的,有震动的话,估计同心度不好没法用。有两个轴承,就是做工真的差,到处都是水口壳子也有错位。

网友:
作砂纸用还行

网友:
不错是变频电机

网友:
同心度不好会不会是轴承和壳子间的间隙大了。

网友A:
性价比高,实用性强,
抚摸党、收藏党最合适。

网友:
电路板防水没做够

网友:
无刷电机的,价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高,实用性强,
抚摸党、收藏党最合适。

抚摸、收藏不会选这种吧。这种充其量也就是个炮灰机了。

网友:
100,不能再多了。

网友:
力道如何,切割可以么

网友:
很便宜是9.9包邮吗    超过了  就。。。。

网友:
不错,无刷电机,抖动看是否轴承间隙过大引起的。

网友:
竟然是无刷,无刷好评

网友:
晃动下轴有旷量不,看下是轴承还是轴承位的问题

网友:
无刷的,还行,就看价格了

网友:
抖动是品控问题吧,个体差异大,我在淘宝买了一把很稳,就是续航差点,锁止片有点软已经用变形了

网友:
能用就行啦!

网友:
这个迷你角磨机挺好的

网友:
一次回本,两次有赚,三次炮灰。

网友:
是无刷电机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