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没有专业维修开关电源的??

楼主(2023-04-17):
我有一个UV灯的开关电源炸保险,有没有人会修的,我出维修费跟来回邮费。。。。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UV灯的开关电源是不是比来回邮费+维修费还贵?楼主也不晒晒图......

网友B:
先看值得修不,坛子里会修电源的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UV灯的开关电源是不是比来回邮费+维修费还贵?楼主也不晒晒图...... ...

图片在楼下,第三图那个炸了,其他没发现有炸的地方。。。。

网友C:
感觉问题不严重,在当地找维修的可以修好。

网友D:
搞12V的液晶屏电源或别的接上去,邮费不值得。。

网友:
缓启动ntc挂了,
ntc和继电器并联的。
缓启动以后,继电器吸合,直接短路ntc
这个ntc挂了,就要检查启动后继电器有没有工作。
如果继电器没工作,ntc就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值得修不,坛子里会修电源的一大把

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坐标附近还可以尝试下,远的快递真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12V的液晶屏电源或别的接上去,邮费不值得。。

没得代替,你看最后一张图片,要接受机器的控制信号的。。。
单电源没有输出。。。。
主电源输出6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问题不严重,在当地找维修的可以修好。

很奇怪,电源保险没炸,机器上的10A玻璃保险玻璃都炸没了。。。

楼主:
这是厂家发来的接线图。。。

网友E:
34十块东西。。。划不来。。。LED灯电源

网友:
看复杂程度,咸鱼或者某宝20元起

网友F:
会修的肯定很多很多,懂开关电源的都能修。你这个目前看到的是NTC炸了,保险是否炸了倒不知道。先查短路的地方。这个电源挺好的,开机后NTC不是一直工作,继电器会将其短路,减少不必要的能耗。NTC炸了,说明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很大。进而保护了充电器,避免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在楼下,第三图那个炸了,其他没发现有炸的地方。。。。

坛子里会修的一大把,我只是小白来帮顶一下,感觉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修的肯定很多很多,懂开关电源的都能修。你这个目前看到的是NTC炸了,保险是否炸了倒不知道。先查短路的 ...

电源保险没炸,机器上的保险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十块东西。。。划不来。。。LED灯电源

34十???200元能买的到,我都不不会去修了。。。。

网友:
这是遭雷劈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