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液位传感芯片有那几种

楼主(2023-04-17):
求助,自己想做一个用用一下,感觉电容触摸开关近似,有没有那种触摸亮送来不亮的

网友A:
你但凡会去淘宝搜下“液位传感器”就直到有哪几种了。。。不管哪种都和触摸没什么关系

网友:
双法兰液位变送器

网友B:
有压力式,电容式,超声波式的,都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但凡会去淘宝搜下“液位传感器”就直到有哪几种了。。。不管哪种都和触摸没什么关系
...

触目电容感应吧,跟非接触液位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压力式,电容式,超声波式的,都见过

非接触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