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摆烂式拆修富勒光轴键盘两把

楼主(2023-04-17):
看着最近弄键盘挺流行啊

机械键盘搞腻了,小黄鱼瞎逛,看到在卖网吧淘汰的光轴键盘挺便宜,因为没玩过光轴,就想研究一下。就跟卖家说了,要两把型号一样的,多弄一块当料板有备无患,一共20元包邮(心态不好,贪便宜了)

到手一看,两把品牌一样,都是光轴,里面PCB板差别好大的,心里想万一修不好怎么办
成色一言难尽,毕竟是网吧战斗过的,一把相对好点,另一把就很糟糕了,脏而且破,轴也断了好几个

插电一试,破的那把只有一个R键不行,拆洗了一下,R健也好了,心理就不喜,因为我高(低)超(劣)的维修手艺没有发挥的地方。

那就插上另一块吧,好家伙,左边5个健处于常触发的状态,另外一个键无法触发,有点意思。

于是拿起PCB细细端详起来,左看右看运气还好,被我发现了一个疑似断点

马上飞线,居然就全好了,包括无法触发的一个键也好了,为了验证原因,组合测试发现这个无法触发的键和其中一个常亮的键是冲突的,不可同时触发。
如此轻易就修好两把键盘(其实是一把),顿觉索然无味,飞线的地方绿油也不想弄了,随便胶带糊弄一下算了

TYPE-C还是要弄的,原装好的线也必须咔嚓一下

键帽也不想弄了,等什么时候有心情了再说

总体而言,光轴机械键盘和普通机械键盘差不多,手感不如普通的机械键盘,也许是这两个键盘太垃圾的原因吧。

网友:
光栅那种的,感觉比机械的高级呀

网友:
光轴比较有名的是雷蛇的猎魂光蛛,没玩过光轴,理论上结构不同会导致手感有差异。

网友:
千万别再流行修键盘了  家里一堆!

网友:
20两个不算贵

网友A:
富勒的光轴和双飞燕的光轴。
双飞燕抱了大腿发了。
富勒快玩死了,抱了赛睿,结果不是大腿。

网友:
20年买过一次网吧那种键盘从那以后再也不碰网吧淘汰的键盘,当时5块钱1个买了5个,到手成色垃圾的很,拆开后全是烟灰,毛发,腐蚀的

网友B:
我有个teamwolf的光轴字母键上面的数字5不行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管有问题还是线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teamwolf的光轴字母键上面的数字5不行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管有问题还是线路问题。 ...

先清洗
再万用表测一下
再对管挪位置
三步下来应该可以判断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富勒的光轴和双飞燕的光轴。
双飞燕抱了大腿发了。
富勒快玩死了,抱了赛睿,结果不是大腿。 ...

双飞燕抱了谁的大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飞燕抱了谁的大腿

三楼。
结果连亲儿子血手幽灵都摆烂了。还不如代工的新。

网友:
现在论坛弄键盘的不少啊。

网友D:
光轴寿命更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轴寿命更长吧?

从结构上来说
机械轴需要通过金属点的通断来判断触发状态
光轴只用一个塑料棒的上下移位即可让光路断开和连接,达到健位的触发效果
这是他的优势
不过光路所需要的对管寿命如何,尚示可知

网友:
光轴键盘还是有玩头,最近吸引了不少人

网友:
维修键盘热度挺高,忍住了没上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清洗
再万用表测一下
再对管挪位置

刚拆开弄了一下才发现LED引脚貌似腐蚀了一点,用手轻轻一碰LED就脱落,然后给LED焊盘焊根铜丝上去,再焊到PCB上,最后打点704固定装回测试就好了。没有夹台就用眉夹加透明胶、磁铁固定再焊接,过程中LED还飞出去两次,幸好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拆开弄了一下才发现LED引脚貌似腐蚀了一点,用手轻轻一碰LED就脱落,然后给LED焊盘焊根铜丝上去,再 ...

手艺可以
焊的挺好
个人认为,这个PCB可以整体清洗,我的两个PCB都用水洗且用板刷侍候过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我是懒得洗,再说那对管那么小,真怕不小心碰一下弄丢了就杯具了,反正灰尘是没什么影响就不管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懒得洗,再说那对管那么小,真怕不小心碰一下弄丢了就杯具了,反正灰尘是没什么影响就不管它了 ...

干燥的灰尘确实影响不明显
不过多了会不会影响光路?或者潮湿的时候腐蚀线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