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装一个led台灯,并请教驱动并联问题

楼主(2023-04-17):
手头有一些高显指的灯板,就打算去改造我的台灯。
自认为这个比常见的LED台灯好,那些一般是小功率,而我做的功率更大一些。

台灯是带万向杆子的那种,把灯头拆了,换成吸顶灯正合适。
泡论坛多年,不管用得着用不着就买,吸顶灯攒了不少,很容易就挑出一个尺寸合适的,
原先的灯板驱动拿出来等以后干别的了,灯条按照灯板尺寸切割,连线,涂满硅胶,线也是硅胶线,
反正捡最合适的用。

灯板装好了:

本来是中间4条,功率15W,测了下大约600-700流明,
不够亮,于是又加了2条,功率21W,差不多了。

手头没有合适的驱动,测试时随便找个驱动超标用用,
过一会就发烫了,反正试机时间不长,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实装时找了遇到困难了,手头没有合适的驱动,
但不合适的倒是有两个:

PFC,隔离驱动,输出部分长这样:

做工不错,跟这个精心制作的台灯挺般配,
问题是,参数不般配。。。

台灯:电压84V,最大电流约300mA。
驱动:电压100~200V,电流120mA。

所以有这个想法:
把两个驱动并联起来用,最大电流120×2=240mA,略低于灯板,也还行。

但这样是否可行,想请教各位专家2个问题:
1:LED的隔离恒流电源并联,是否可行
2:LED电压(84V)低于驱动的最低输出电压(100V),是否有风险(不亮倒没事,大不了换方案,但别炸了)
谢谢各位专家啊。

后记:
反复犹豫后,冒险试了一下接一个驱动的情况,也就是驱动最小输出电压100V,接了84V的灯板,
结果能亮。灯板实测79V,小于84V可能是电流没到设计值导致。
亮了几分钟后驱动和灯板上没有过热元件,胆小只亮了几分钟,不敢长时间通电。
但两块驱动并联的情况还是不敢实验,理论分析可能可以,但好像没有这个前例。

话说,这个驱动能提供30W的功率,大于灯板需求,只是电压比需要的高了,电流比需要的小了。
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改造驱动,提高一倍电流,降低一倍电压,不知道容易不?风险怎么样啊?

网友A:
这驱动做工不错,你是要两个驱动并联?应该不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驱动做工不错,你是要两个驱动并联?应该不可以吧

好厉害,我还没编辑完就猜到要问的问题了

网友:
这么高级的驱动应该是隔离的吧?输出有肖特基整流的估计能并联,但不会互相干扰就不清楚了。

网友B:
一般驱动是恒流的,原则上,灯的功率是根据驱动来 的,除非你改了电路的电流采样。

你这超功率使用属于哪一种?

也就是说,你驱动120mA,就算你的负载时1200mA也并不影响驱动额定输出。

难道你的驱动就是个电源,不限流?

网友:
做工还不 错,电源并联没试过

网友C:
使用驱动100~200V,电流120mA问题不大。从照片看你使用了28颗2835 贴片发光二极管。
2835 贴片发光二极管参数如下:
功率:0.2W---0.5W
电流:150mA
电压:3.0-4.0V

网友:
记得恒流源是可以并联的,恒压源不能直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驱动是恒流的,原则上,灯的功率是根据驱动来 的,除非你改了电路的电流采样。

你这超功率使用属于哪 ...

谢谢关注啊,我的灯是300mA的,所以驱动小于300mA都行,但问题是这驱动只有120mA,差的太多了虽然能亮,但亮度不够啊。

所以想着能不能把两个驱动并联起来一起给灯板供电,这样输出240mA就差不多能达到80%亮度了,留点余量也保护led。

问题就是不知道这种驱动能不能并联使用啊,也不敢试,万一不亮没啥,但怕给搞炸了。

网友:
做工还不 错!!!可以DIY一下哦!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驱动100~200V,电流120mA问题不大。从照片看你使用了28颗2835 贴片发光二极管。
2835 贴片发光二极管参 ...

谢谢关注啊,这灯板用的是6V 0.15mA的高压LED,目前接成了2并14串。
总电压是6 * 14 = 84V,最大电流是0.15 * 2 = 0.3A。

用一条驱动的话,电压略小于灯板,刚才冒险试了下能用,但不知道长期使用有没有问题。

但一条驱动只能提供不到一半的电流,灯板功率上不去,所以想并联2了灯板一起上,
这个好像没见过前例,不敢试,元件不值钱,但做个灯板不容易,硅胶都当画画一样涂,
烧掉太可惜了。。。

网友D:
一个台灯用21W的功率会不会太大太亮了,台灯近距离用21瓦很刺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台灯用21W的功率会不会太大太亮了,台灯近距离用21瓦很刺眼了吧

还好,可能是我的灯比较高,制作的时候用照度计测试过,一开始只上了20个颗粒,不加灯罩的情况下,不同位置亮度在400~700流明之间,如果加上灯罩,可能还要打个7~8折。

而读书需要的亮度是600流明,所以两侧又加了8个颗粒上去。

网友:
不试验一下不知道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啊,我的灯是300mA的,所以驱动小于300mA都行,但问题是这驱动只有120mA,差的太多了虽然能亮, ...

驱动输出分别串联一个同为几欧姆的均压电阻,然后并联即可。

这样不至于能力强的累死,能力弱的偷闲。

其实你不用2并,分别两串驱动就是了,还能实现调光;自寻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