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准备改19元电钻电池,2块钱一节的力神电池,

楼主(2023-04-17):
2块钱一节收的,不知道什么上面的电池,一共改了3个,有两个充满力气很小,感觉不是很值

网友:
力神不是天津的吗

网友:
电钻要用动力电池的

网友:
容量型电池你拿来做动力电池

网友:
不是动力电池,不能大电流输出,当然没力气

网友:
你这没几次又坏了

网友:
要用动力电池

网友A:
容量型18650当动力电池用,用不了几次就会内阻变大报废,而且电池使用过程中也会发热严重!

网友:
不是所有的电池都能上电钻的~
2块钱的电池~很便宜了!

网友B:
请勿使用容量型电池,当做动力型,废得快

网友:
建议收戴森的吸尘器电池  拆了改电钻 很给力

网友:
2元一节的力神电池,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型18650当动力电池用,用不了几次就会内阻变大报废,而且电池使用过程中也会发热严重! ...

学到了。。。

网友:
2元一节的,随便用,废了就再换

网友:
注意放电倍率,除非堆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勿使用容量型电池,当做动力型,废得快

怎么看是不是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型18650当动力电池用,用不了几次就会内阻变大报废,而且电池使用过程中也会发热严重! ...

怎么看是不是动力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是不是动力电池

主要就是看用途啊,你这个板子保护板MOS管这么小,根本就不能大电流放电,指定是容量型的

网友:
工具要用动力电池和大电流的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