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鞋盒子做了一个电瓶充电器

楼主(2023-04-17):
拆机18伏电源,太阳能充电控制板,论坛的库伦表,一个鞋盒子。

网友:
用这外壳   比较危险

网友:
简单实用,最好在内部喷防火涂料。

楼主:
这个方案都放了半年了,今天看见一个小盒子挺精致就先搭起来了,效果可以,3安电流,配件最高温度60度,

网友:
电脑电源风扇再配上就更安心了

楼主:
装个风扇更好,不过电源18伏,需要降压

网友:
可以买一种亚克力礼品盒来代替

楼主:
感觉这个电路充不满,

网友:
这个易燃啊

网友:
表头贵过电源系列…

网友:
纸盒子还是不太安全,建议用阻燃材料的盒子。

网友:
稳定了,可以买个防水盒

网友:
要和谐不要鞋盒

网友:
这个表头不错,记得还能测电源内阻。

网友A:
有机会了找个铁盒子装起来吧,这个不结实不说还易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会了找个铁盒子装起来吧,这个不结实不说还易燃。

需要一个合适的盒子,而且感觉应该是电源在下,表头在上,表头有温度功能,

网友B:
这个表我都还没找到地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我都还没找到地方用,

按这个图,找个盒子,两边用万用表插座,就是一个万能测试表,8-25伏10安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这个图,找个盒子,两边用万用表插座,就是一个万能测试表,8-25伏10安通用 ...

谢谢分享!我以后只有用在充电器上了

网友:
这个固定不够结实,不小心容易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