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近诸事不顺,百无聊赖,搞个最便宜的编程器玩玩,结果还悲剧了

楼主(2023-04-17):
今天到货就感觉要翻车,脏不拉几的,还有一坨锡,简单试了试,能用就行吧,也没和商家计较,确认收货,结果在实际擦除、查空、写入等等操作,会没规律的掉,断开连接,度娘搜索,B站有个up主并联1117,学着做了,弄完没有仔细观察,直接上电脑,结果不识别了,拔下来仔细一看,有个锡珠连在USB数据脚上了,弄掉锡珠,再插电脑,驱动就是叹号了,可以肯定,驱动没有问题,XP、Win7、Win10都试了,安装串口驱动,能识别个com口,是不是CH341半挂残废了有没有懂得大神,说一下。

另外,没有规律的掉,是供电不足吗?还是这个就有问题?还有这个速度有点慢,有没有速度快一点的,便宜好用的编程器推荐

补充内容 (2023-4-22 11:47):
2023/4/22又买了2个,还是脏不拉几的,总掉可能和散热有关,加个小风扇吹就好了

网友:
修复工作都是心情好的时候搞,出现这个情况不一定会烧东西

网友A:
感觉D+D-短接应该不会损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D+D-短接应该不会损坏啊

可能点背吧,幸亏笔记本没事

楼主:
没有规律的掉,是供电不足吗?还是这个就有问题?

网友:
换瘟7或者XP试试...

网友:
兄弟这焊工还要多练啊,维修就是要心细

网友:
仔细检查下焊脚吧,最好都加焊一遍,另外说那个通病貌似是真的,可以换个1117上去试试,这东西假货很多

楼主:
不认真看帖,都试过了

网友B:
这个便宜,10块钱左右一个,功能多的编程器越贵

网友:
估计是遇到了无理由退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便宜,10块钱左右一个,功能多的编程器越贵

还真是,这个能在线烧录,有的速度快的,只能拆下来烧录

网友:
串口那个不是就打上了么,都识别出来了你在想什么?

网友C:
putty设好com3口通信就行了,直刷芯片需要跳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utty设好com3口通信就行了,直刷芯片需要跳线的啊

编程器软件不识别,连接不了,怎么操作???现在应该是CH341芯片残废了,串口正常,并口废了,实际编程器软件不是用串口模式,另一个模式驱动是叹号

网友:
这个不懂,看看热闹

网友D:
我觉得没规律的掉是电路设计不好,这玩意有功率又不大。

我老早以前买的一个,相当皮实耐用,从来没掉过。

后来甚至还改了闪存1.8V供电也没事。

这芯片也算个特定的单片机电路,电源,复位,晶振电路不好,或许就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没规律的掉是电路设计不好,这玩意有功率又不大。

我老早以前买的一个,相当皮实耐用,从来没掉过。 ...

现在能买到的都是土豪金这种了,应该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能买到的都是土豪金这种了,应该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

你这版反面没零件,我这版正面没零件,

我这个用10来年都没事,也就比你的多几个电容,而且3.3V的LDO远离主芯片,多几个滤波电容而已。

所以你参照图片看看好不好加点什么。

我觉得串口没坏,并口应该也没坏,卸载掉驱动重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版反面没零件,我这版正面没零件,

我这个用10来年都没事,也就比你的多几个电容,而且3.3V的LDO远 ...

三台电脑,三个不同的系统都试过了,一样的叹号

看了几个商家的商品评价也是爱坏,有发来就是坏的,用几次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