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大众车副驾右前门下垂,征求调整方法

楼主(2023-04-17):
1 大众车 副驾 右前门 稍有点下垂,造成关门时候有时点碰门扣,使关门声音不好听。
2  提着门向上拉然后关门完美贴合门框。

3  现征求调整方法
1  调整合页螺丝位置,好像并固死了。
2  合页当中 增加垫片。(这个要把螺栓打磨掉才能拆出来)
3 更换新的合页 网上好像30一对。
4  看到网上方法 在门框转轴下方放一块木板了。然后关门  调整
5 试用过,把门往上抬,气力不够大,实际上不能改变合页 会上卷。
6 设方在合页放置千斤顶一类东西,顶起来让合页往上靠。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哪些方法比较可靠的。

网友:
不懂,不过我觉得这种情况要就是合页磨损或者变形了,亦或固定合页的车体变形了,不一定好弄...

网友:
看结构最简单的应该把是下面的合页靠门那一头螺栓拧松,在缝隙里插入合适的垫片再拧紧,垫片材质用金属塑料甚至硬纸片都行

网友A:
应当是撞过了,你的车借出去了?同事或朋友撞的

网友:
不会是大力关门导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撞过了,你的车借出去了?同事或朋友撞的

车前门却实碰过,碰过二次,前一次关门没印象。后一次 侧面碰护栏,门只能大半开。家里的娘们不知什么时候把它强打开了,修完车之后...反现 修理师傅门也没整。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搜搜车厂调整门子的视频,你会有启发的.

网友:
修理店师傅调的经验更丰富

网友:
搞钣金的都是大力掰

网友:
把这两个螺丝松开,一个人往上提着车门一个人紧螺丝

网友:
看来都是大力出奇迹的后果啊,所以还是要大力出奇迹来整好它

网友:
换新的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我看厂家调门的时候就是直接硬掰的。用力往上抬抬车门试试。

网友:
把门敞开,抬着门的角用力往上提一下。干了6年装配工调整车门都是大力出奇迹

网友: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换一辆车

网友:
门框有变形所致,让修车店帮着调一下。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如果关上后的位置没问题的,你调整下锁扣的位置就完事了。锁扣是可以上下左右调整的

网友:
往相反的方向大力 扳 车门就可以了。
我的左后门被公交车撞过,修完跟你这一样的,修理厂还没发现,我送回去返工,师傅就是这么弄的。
弄完声音好点了,但跟新车比还是差点,算了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