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笔升级改装DIY胜利VC86E加电池

楼主(2023-04-17):
胜利万用表VC86E改锂电,更换TYPEC充电,超低静态电流功耗。

网友:
胜利VC86E加电池似乎不是主角。楼主的工具倒是挺吸引人的。

网友:
这个能分享电路图吗?

网友:
这么改有点怕,我都不敢用表了 哈哈

网友:
只看到极度的光污染

网友A:
这款表改锂电,不用升压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表改锂电,不用升压板啊。

我也纳闷了,直接用一个7.4v的电池不就行了,

网友:
感觉电脑中最无用的就是各种光污染。。。

网友:
没必要这样改吧,这表最低工作电压貌似可以到5.5v左右,锂电2串刚刚好

网友:
楼主是来晒机箱的

网友:
炫彩的机箱才是楼主要展示的亮点。

网友B:
二块串起来简单
这表本来也不费电吧。

楼主既上了锂电?
那就来几个LED闪闪?

楼主二个USB要比在个还贵了吧?

楼主(2024-05-04):
引用 网友B:
二块串起来简单
这表本来也不费电吧。

众仪这款表我也买过,用15分钟后退掉了,太耗电和反应慢,按键死板,现在703也是渣渣

网友(2024-06-08):
这示波表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