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2258H 1T 海力士3DV5颗粒

楼主(2023-04-17):
如题,TLC颗粒,最近入了个这样的固态U盘,挂载待机温度都能超过70,传输温度直接要到90,大伙说这种温度的U盘靠谱吗?不注意手都能烫个泡。

网友:
没事,放在机箱里面,又不去摸他

网友:
你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1个T    的容量  写入  500M   写满U盘 时间也不短啊

网友:
放心,CPU一百摄氏度都好好的,介意的话上硅脂贴

网友A:
2258H过了开心模式之后,写入速度还有100+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H过了开心模式之后,写入速度还有100+没?

有独立1G缓存,全程无降速,就是温度高。

网友B:
温度太高肯定对u盘不利,我们都知道热涨冷缩的道理,时间长了焊点容易脱焊,有些品牌型号的手机,cup脱焊接触不好,原因就是cpu温度过高造成的,u盘同样如此,还是尽量避免高温长期工作。

网友:
多整点散热片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太高肯定对u盘不利,我们都知道热涨冷缩的道理,时间长了焊点容易脱焊,有些品牌型号的手机,cup脱焊接 ...

正解,我也是这样想的,光顾 性能是不可行的。

网友:
这是有点高,降降速度吧,我的待机50多吧这几天,冬天3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独立1G缓存,全程无降速,就是温度高。

多少钱入手的,换个好点的CNC外壳+散热贴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