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暴力拆解 usb hub分线器 带1个3.0口和3个2.0口 多图

楼主(2023-04-18):
USB3.0的hub要大几十块了,对大部分人根本没必要,因为多数是接键盘鼠标等低速设备;但也不能用2.0的hub,比如会用到移动硬盘,需要保留3.0的速度。其实有个很优雅的解决方案:

USB3向下兼容USB2的做法是另起炉灶,使用新增的SSTX+SSTX-SSRX+SSRX-,原来的D+D-插2.0的设备才会用到(所以会出现某USB3接口不支持USB2设备,或某USB3设备插USB2接口没反应)。故可以将二者分开处理,3.0的部分接3.0的设备,2.0的去接个便宜的2.0分线器。

这样的产品已经有人替我做过了,就是下图中这几个“1个3.0口和3个2.0口”的分线器。某些牌子货把价格定在2.0和纯3.0之间,其实大伙都明白它的成本就和2.0的差不多。我找到个没有任何品牌标识的,图中最右侧那个不到10块拿下,还是type-c OTG的。

到手发现这个做工还挺好的,远超预期。只有末端的口一眼九针3.0,侧面3个只是蓝色的2.0口。插上电脑打开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增加了2.0集线器,四个口上连接2.0设备都在它底下,3.0口插3.0设备还是直连。下面开拆,看看内部结构是不是如我所料。
一圈铝壳无懈可击,边上好像有点缝,用钳子掰没有反应。
推测安装时是沿着长边插进去的。削去了一点硅胶,可以看出这个壳子两端开口是对称的。用力推拽都没有效果,肯定是粘死了。

没辙了,上电磨,775电机带金刚砂片,削铝如泥,直接切出一道缝。

就是下边接头处打的胶水太多了,所以抽不出来。如果能花功夫用细针刀片之类的捅一捅,应该是可以做到无损拆解的。

接着剋硅胶,露出数据线来,这个线色真是随意。USB-C线头测试如图,内置了5.1k电阻,焊到普通母座上就是一根OTG线。实测可用,USB3达速运行。

电路结构正如我所说,USB3新增的5根线直连过去;USB2的D+D-进hub芯片,出来四路分别连到四个口。
主板十分纤薄,中间三个USB口的位置挖空,似乎是0.6mm的板子(比M.2固态硬盘的电路板还薄),能轻易弯曲。
中间这三个USB口很奇怪,所用的短体180度前贴后插无边如图所示(蓝色的我没找到图),它是上下颠倒着贴上去的,8个焊盘都在一边,结果正好是座子居中的高度,这种安装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末端的USB3没什么说的,就是普通的4+5夹板式。

芯片丝印没有磨掉,可以看出是Corechips SL2.1S,是STT的,手册上标称的功耗参数好像不如FE1.1s。一共16个脚,2+8个USB信号脚,1个5V,1个地,2个接外部晶振,还有2个脚是内部3.3V和内部1.8V。板子上除了芯片和晶振,还有3个目测10uF的电容,分别并在5V和刚才提的3.3V、1.8V上。
电路就是这么简单,本质就是廉价USB2.0分线器,屏蔽、保护什么的就别想了

网友:
拆得透彻,分析得入理。

网友A:
D+和D-是2.0和3.0共用的意思? 能同时查2.0和3.0的U盘同时使用(3.0要有3.0的速度)么?

网友:
还有这种混搭的产品啊
这拆完还要DIY一个外壳吗

网友:
铝壳的散热应该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和D-是2.0和3.0共用的意思? 能同时查2.0和3.0的U盘同时使用(3.0要有3.0的速度)么? ...

d+ d+ 是2.0通道才用,3.0只要tx+ tx- rx+ rx- gnd,你把usb3.0接口啥芯片不用 接出来一个2.0 一个3.0 能同时用,楼主拆的这个本质上就是2.0hub 3.0是直通,另外这款签到红包后也就5块多钱,不用红包7块8到手~

网友:
这个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d+ d+ 是2.0通道才用,3.0只要tx+ tx- rx+ rx- gnd,你把usb3.0接口啥芯片不用 接出来一个2.0 一个3.0 能 ...

5元的话还可以接受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彻底,拆的更彻底,十几块钱还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
存在供电不足的问题,所以我没买。

网友:
这玩意儿确实简陋,做的也没啥成本,usb2.0接口还做成蓝色,这做法估计只有国内的小作坊能把脑筋用在这种歪门上
不过对于没啥太多需求的场景,估计随便用用还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
也就是说这个USB 3.0 HUB本质就是2.0,那个3.0的口就是按延长线做出来的

网友:
这个产品弄虚作假 误以为是全3.0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 d+ 是2.0通道才用,3.0只要tx+ tx- rx+ rx- gnd,你把usb3.0接口啥芯片不用 接出来一个2.0 一个3.0 能 ...

同款拼夕夕实付3.69买过。

网友:
直指本质,解决问题

网友:
手里有一个参加奥睿科的活动,送的。和这个外观一模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款拼夕夕实付3.69买过。

3.69这么便宜,现在还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69这么便宜,现在还有吗?

你去拼夕夕搜“typec扩展坞”,晃了眼第一个5.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去拼夕夕搜“typec扩展坞”,晃了眼第一个5.8

3.69的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9的没找到啊~

领个红包什么的,叠加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