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某宝20元的手表消磁器拆开研究

楼主(2023-04-18):
  手表退磁器

   机械表退磁器工作原理就是退磁器本身就是一个频率极快的交变电磁场,利用快速变化的磁极将手表含钢金属中的磁力衰减掉。
  一旦手表上磁就会突然之间走的很快,甚至快1-2小时/天。平时佩戴机械手表要注意远离磁场,例如音响、电视机、手机等电器附近。

  测试手表有没有磁性:先用一个指南针放在表的旁边,看指南针是否有微弱的波动,如果有就是受磁了,反之就没有受磁。

使用方法:首先开启电源,按住红色开关,用手握着表(图片为俯视拍摄),
表面向上,由左向右通过,距离为0-1cm,移动速度为3-5秒,
然后再重复一次。
这就已经消了磁;但注意机芯不能直接碰到消磁器,通过消磁器时,
一定要单一方向。以此方法给各部位消磁.然后松开红色按钮,拔掉电源即消磁完成。 ”

网友:
就一个变压器?

网友:
是半个变压器!

网友:
这个有效果吗?如何知道消磁了?以前的彩电消磁器可以在显像管上看到消磁效果,这个是不是只能通过走时的准确度来判断。

楼主:
是的 就是一个普通的工频变压器

网友:
应当是开路的磁场,通过手表构成闭环。如操作不好可能会上磁而不是消磁。同样戴着手表去烧电焊,也可能上磁

网友A:
我试过用电磁炉给手表消磁
用不锈钢杯放电磁炉中间,目的是让电磁炉检磁通过能启动,开小火,手表在电磁炉表面单向划过,两三次就能消磁

网友B:
对 是半个变压器,只是在看到的这个面装了矽钢片。消磁那个面没有矽钢片。

网友:
半个变压器是对的,但是加个PTC,让磁场渐变效果更好

网友:
第一次见消磁器内部,谢谢分享

网友:
试过这种消磁器,很难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用电磁炉给手表消磁
用不锈钢杯放电磁炉中间,目的是让电磁炉检磁通过能启动,开小火,手表在电磁炉 ...

这方法,我用过,效果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用电磁炉给手表消磁
用不锈钢杯放电磁炉中间,目的是让电磁炉检磁通过能启动,开小火,手表在电磁炉 ...

太厉害了,这都能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是半个变压器,只是在看到的这个面装了矽钢片。消磁那个面没有矽钢片。 ...

我还以为是闭合的,正想磁场不都在矽钢片里头吗

网友:
这种消磁器是很基础那种,要有手法的,修表佬拿着手表在上面转啊转慢慢远离消磁器,其实跟9楼讲的,串联个ptc更好,直接就是渐变衰减磁场。
高级一点的消磁器是带震荡电路的,设计有缓慢衰减的交变磁场

网友:
电磁炉那个应该效果好,频率高,比工频的要好

网友C:
用个普通工频变压器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用电磁炉给手表消磁
用不锈钢杯放电磁炉中间,目的是让电磁炉检磁通过能启动,开小火,手表在电磁炉 ...

这个能行吗,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普通工频变压器不行吗?

这种就是

网友:
20几年前做过一个山字铁芯的,当时对拆修钟表感兴趣,镊子上磁了就消除下,通电后镊子靠近铁芯慢慢远离就消磁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