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X拆解』价值100元的电梯上下按键

楼主(2023-04-18):
电梯维保过来更换的。。科长说价值100元,让我修好后下次找我换。。

我说配件好修,换不可不好换啊。。

背面,很简单的配件,看焊点,就是电磁炉微动按钮

拆开固定螺丝

四个LED加上一个微动。。

好吧,主要是更换。。配件不值钱。。

网友:
原来这么简单的

网友:
成本怎么又1-2元了,要100不贵

网友A:
没说明白呢,到底什么东西坏了,微动吗?

网友:
服务费占9成

网友B:
这100元应该是含有人工费的成分,我们小区有人换个水龙头被水电工收了100元。

网友:
不奇怪垄断行业收费正常。

网友:
估计服务费占到90%,这种按钮应该五块钱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100元应该是含有人工费的成分,我们小区有人换个水龙头被水电工收了100元。 ...

这种简单的不如自己换,现在都是漫天要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明白呢,到底什么东西坏了,微动吗?

微动坏了,可是修了又能怎样?我又不会换模块。。

网友:
这利润可真高

网友:
如果配件100 工时另算 那就贵。如果配件+工时 一共100 。那就很便宜了。

网友:
现在请个水电工上门,一个上门费都要一两百。材料费还另算

网友:
维修电梯要有特种作业证才可以,就像开车一样,没有驾照会开也不允许。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动坏了,可是修了又能怎样?我又不会换模块。。

换防水微动 寿命应该更长些

网友:
某宝上10块钱一个好像。

网友:
w40喷一下,更省事

网友:
这么说,上次小米净水器坏了,找售后上门维修收了100多不算贵啊

网友:
下次自己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