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这个不知道干啥用的芯片(4G3-2505/PCB-CASSETTO)

楼主(2023-04-18):
路边捡的,不知道干啥用,背面还有金手指

网友:
墨盒或者硒鼓计数的?

网友A:
盲猜打印机黑盒计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盲猜打印机黑盒计数器???

很有这个可能

网友:
墨盒计数器

网友:
可能是打印机黑盒计数器

网友:
不是墨盒粉盒就是硒鼓,计数器芯片,多数是这个造型

网友:
芯片是存储器吧

网友:
和计数芯片一模一样

网友:
看着像是某种硒鼓带的

网友:
精确制导芯片

网友:
复印件或打印机,计数芯片。

网友:
某一种社保的计数器

网友:
看着像硒鼓计数用的

网友:
是这种吗?打印机墨盒计数芯片!

网友:
看不清芯片上的字,感觉是打印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