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智能电接点压力表————纯水机

楼主(2023-04-18):
买这个数字电接点压力表,是为了替代纯水机高压开关,成品高压开关低启高停值不可设置,且启停压力差极小,开纯水龙头是会导致纯水管内失压,诱使机器启动,即便压力储水桶内水还有很多。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用这个数字电接点压力表替代高压开关,将停止压设置在0.5-0.7Mpa,启动压设置在0.05Mpa,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机器启停频率。

闲话少述,有兴趣另开帖细说,本帖只拆表:

整体,我选的是0-1.0Mpa量程的

4分标准外螺纹接头,小孔内是压力优越感器

背面铭片及接线说明

出线孔有压帽及密封胶圈

三枚螺丝,一顺拆开

电路板,显示习在板另一面,没什么看的,就不拍了,两个继电器,输出信号为开关量,低于启动压时,两根输出信号线之间导通,高于停止压时两根输出信号线之间断开,无电信号,直接控制继电器,也可以直接控制小功率用电设备,比如纯水机的增压泵

四根连接压力传感器的信号线,看不出传感器的大小

这个数字电接点压力表有四根连接线,黑、蓝两线接电源,我这款是24V直流供电,不分正负极,内部有整流块,红、绿线为信号线,输出信号为通断量,就是继电器的动静触点而已,没有电信号,当个开关用。

仔细观察发现还有一根黄色输出线,直接连在第二个继电器的脚上,估计是反向控制的接线,比如有的地方是需要高启低停的

网友A:
看看安装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安装后的效果

网友:
头回见拆解,给净水机用挺实用

网友B:
下次你讲讲怎么改动纯水机吧

网友C:
两个继电器只用了一个做输出控制。

网友:
这个似乎在工业上常用的一个设备,一般是机械款式的

网友:
这个逼格太高了,一般用不下。就是水压难控制。

网友D:
请教欧大师无泵纯水机怎么接管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继电器只用了一个做输出控制。

另一个继电器好像是反向控制用的,低停高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欧大师无泵纯水机怎么接管线机

大师谈不上!

要看管线机的配置,有的管线机内有水箱与浮球阀,无泵纯水机出水直接接入管线机即可。

如果管线机内无水箱,那纯水机要配一个储水压力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你讲讲怎么改动纯水机吧

陆陆续续都有发帖说明啊

网友:
纯水机用着方便了,不容易坏了

网友E(2024-05-28):
里面居然有电解电容,看来我当初选择用机械式的还是对的
电解电容可靠性不行

网友F(2024-12-12):
引用 网友E:
里面居然有电解电容,看来我当初选择用机械式的还是对的
电解电容可靠性不行{ ...

电解电容好弄,看到怀孕了,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解电容好弄,看到怀孕了,直接换。

机械的啥芯片、电容、电阻都没有,就3个电磁继电器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消防泵组,这个表被人给清零了,0.4MPa的压力显示的是-0.16MPa,施工的没有装表阀,系统阀门找不到,水太多又不能放水,后来拆了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