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元件是啥呀?看起来像是稳压管

楼主(2023-04-18):
一个早期锂电池充电器(可能是手电用的),输出电流很小的那种,因为接口匹配在用的电池,所以不想浪费了,最近突然坏了,看起来像是这个元器件烧了,这个元件和隔壁的标着Z1(被数码之家水印盖了,应该是稳压管吧?)的很像,但下面似乎标着D7,那应该是什么元件?

楼主:
目前状况是没有电压输出,万用表测试输出为0

网友A:
拆下看看,上面有字

网友:
标Z是稳压管,标D是二极管

网友:
这种玻封的二极管常见有开关管和稳压管,稳压管一般用Z或W开头

网友B:
测试一下,估计是414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下,估计是4148

貌似图片上都能看到48两字……

网友C:
既然电流很小,那么D1就是4148快速整流二极管,电流高达100mA。

那么Z就是稳压管,精确采样,无多余外部零件,比寿命TL431简洁多了,做到简单可靠,稳定够用。

顺带参考电路图

网友:
从玻封样子看,左上是1N4148,下面是稳压管。(稳压管表面比4148干净通透)

网友:
测量在线电阻值,一大一小基本正常

网友:
必须是in4148

网友:
楼主应该把整个线路板都拍照发上来,这样大家更好根据线路布局来分析这个管子属于什么类型。

网友:
拆下来量呗

网友:
Z是稳压管,D是4148

网友:
拆下来看有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看看,上面有字

烧糊了,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电流很小,那么D1就是4148快速整流二极管,电流高达100mA。

那么Z就是稳压管,精确采样,无多余外部零 ...

可以用IN4007代替吗?

网友:
拆下来测量一下试试

网友:
进啊看看,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