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下,Bobot DEEP832洗地机能换电芯么?

楼主(2023-04-18):
家里的Bobot DEEP832洗地机电池衰减严重,充一次电只能用15分钟了,网上没看到有卖电池的,想求助下能不能直接换电芯?有没有笔记本电池那种硬件锁,换电芯就锁定之类的?

网友A:
拆开,看看芯片,不管怎样,最好还是不断电换

网友:
要换动力电池

网友:
洗地机不应该锁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芯片,不管怎样,最好还是不断电换

谢谢建议,等周末有空先拆开看看再说

楼主(2024-06-04):
今天看到有人问我后续换没换成,为了方便后来人,自己回复下做个交代:
我没换成,主要是当时买来的电芯不好匹配,那时候内阻仪表笔和测量座不知道放哪找不到了,就拖着一直没弄,老婆干脆直接又买了个石头的洗地机,我就更懒得弄了。
洗地机拆解不是很难,我记得是从污水盒那里找螺丝就逐步拆开了,里面水路接头和电池组有交叉必须得断开,怕忘了怎么接就拍照片做标记,电池我记得好像全是串联的,不过只记得个大概不是很确定,具体还是要拆完自己的再核对下,我好像在网上找到过拆换电池组的视频,如果那天找到了再分享,再就是,这个电池bobot天猫店有卖的,400多元,我是问了价就跑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有人问我后续换没换成,为了方便后来人,自己回复下做个交代:
我没换成,主要是当时买来的电芯不 ...

啥电池要400多哦?太黑了嘛,串联的话一定要用内阻仪分容测下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