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纯水机————自制数字电接点压力表支架

楼主(2023-04-18):
纯水机升级改造,用数字电接点压力表代替高压开关,缺少一个支架将数字电接点压力表支撑起来,于是脑洞大开,因简就陋因地制宜,完美解决。

全部组件

龙头挂板扩孔到4分

波纹管接头铜螺母,切下5mm作为压紧螺母

将数字电接点压力表装在挂板上

支架不高,也不宜太高,下部空间有限,一般接头都太大,于是自制了一个4分内丝转2分快插活接弯头,装上

实在是太完美了。

楼主:
这个方案制作了两套,第一套是用的4分龙头不锈钢挂架,这一次为了省成本,用现成的塑料龙头挂架扩孔利用。

第一套效果如下

楼主:
4分内丝转2分快插活接弯头的制作方法,若需要的人多,我就再做一个把过程拍照发上来。

网友A:
这支架是粘接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支架是粘接上去的?

下边钻两个3mm孔,螺丝安装,现在还没钻,安装时比划一下再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边钻两个3mm孔,螺丝安装,现在还没钻,安装时比划一下再钻。

还是螺丝固定比较好,感觉震动应该不小吧?

网友:
可以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螺丝固定比较好,感觉震动应该不小吧?

没什么震动,纯水机制水时就增压泵运转,好点的增压泵没什么震动。

网友:
前辈霸气,给电压力表定位了

网友B:
请教大师,这个表比高压开关好在哪里?可以调压力还是过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师,这个表比高压开关好在哪里?可以调压力还是过大电流?

大师谈不上!惭愧

高压开关虽然也可以调节停止压( 高压),但无论怎么调节,启动压(低压)也会跟着变化,停启高停压力差很小,且不可调节,导致在有桶情况下,虽然桶内储水很多,但打开龙头时管线内会瞬间失压,诱使高压开关动作启动机器,如此,机器启动频繁。

这个数字电接点压力表可以在额定值范围内任意设置高、低压值,比如,我将高压值设置为0.5Mpa,低压值设置为0.05Mpa,这样可以使启停压力差变大,在管线内瞬间失压时不会启动机器,只有储水压力桶内水量很少时,整体压力下降到设定值时,才启动机器。

好处一:机器耐用了
好处二:节水了
好处三:储水桶内水循环快了,减少余水。

网友C:
设想还是很好,看最后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想还是很好,看最后效果

效果近乎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想还是很好,看最后效果

完美

网友D:
那种不锈钢角码切一切应该也可以做支架

网友E:
这个可以用smc气压表加继电器代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不锈钢角码切一切应该也可以做支架

有成品的水龙头不锈钢挂板,跟这形状一样,上一次用过,这次为了节约成本,就用这个了。

上次改家里用的,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用smc气压表加继电器代替吗

我没用过SMC气压表,不知道可不可以代替。

需要适用于液体的

网友:
纯水冲洗RO滤膜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