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合宙air32f103开发板究竟怎样刷成stlink

楼主(2023-04-18):
air32f103开发板出厂自带CMSIS-DAP固件,可以当作daplink使用,win10系统还好,win7一般重新需要安装USB驱动,比较麻烦,所以有必要刷成stlink。
关于合宙air32f103开发板究竟怎样刷成stlink,目前从网络上可以获得三种不同版本的说法:

1、合宙的推荐链接中有这么一段话:

2、在另一个地方有不同的说法:

3、合宙自家版本的升级方法:

本人手头的air32f103开发板,无论使用上述的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将其成功stlink。
请已经操作过的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给你回复过啊 这个操作需要你有2个daplink,用第一个给第二个刷
或者用一个stlink 给 daplink刷成 stlink
如果只有一个daplink是无法这么操作的,文档里描述的方法写的很清楚了

用第一个选hex文件,右键发送到daplink的盘符
https://cdn.openluat-luatcommuni ... stlink_bootload.hex
这期间可能需要你按照文档按boot和reset
这步骤相当于只安装了一个bl启动,什么功能都没有,但是能识别成stlink

然后拔了上面2个片,用第二个直接usb连电脑
用下面工具打开后,刷新连接,点更新会提示升级
https://cdn.openluat-luatcommuni ... -LINK%20Utility.rar
此时升级后不是最新的stlink

st官网下STM32CubeProgrammer,打开后选stlink连接,会再次提示升级,就能升级到最新版了

另外网上很少人用到 pyocd 通过 daplink 下载文件给目标芯片下载程序
https://blog.csdn.net/lbaihao/article/details/127345614
但其实,直接拖拽到daplink盘符就足够用了

keil开发时候,选 cmsis-link 跟stlink一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回复过啊 这个操作需要你有2个daplink,用第一个给第二个刷
或者用一个stlink 给 daplink刷成 stlink ...

我手头暂时没有stlink,只有一个非正版的jlink,这个jlink无法烧录air32f103。
f

网友A:
这就有点尴尬了。。。前一个帖子里我就写了
再用一个daplink或者stlink 就能给他刷成 st-link

用了盗版的 jlink-ob 感觉还不如 daplink或stlink好使
另外stm32最小开发板改一下就能变成 jlink-ob
https://blog.csdn.net/qq_36536630/article/details/90765826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管stm32还是air32 刷成 stlink 之后拖拽到虚拟盘下载的功能都不好使,显示驱动器就只有几十kb 拖拽进去程序文件也不能下载到目标单片机里,也就是功能没办法用
不像daplink 不用管目标片的型号,只要是符合swd的下载接口,就能拖拽文件下载

我说了我买了3个片 一个daplink不动,一个刷stlink 一个当开发板用
9.9包邮的你可以考虑再搞一个,不同场景使用不同的下载器

另外再补充的是 stlink用STM32CubeProgrammer 不能给其他型号的国产32芯片下载程序,只能是stm32的片,貌似说是有芯片id校验,daplink就可以随便给32芯片下载

网友B:
还是jlink好用,只是盗版的不能用最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有点尴尬了。。。前一个帖子里我就写了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看能否把j-link ob升级为V8或弄一个能支持win7的dap-link。j-link ob老是提示,有时会导致keil闪退。

网友:
10元买个stlinkv2了事,折腾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有点尴尬了。。。前一个帖子里我就写了

准备刷回daplink v1,合宙的代码仓库只找到v2的,你知道v1的在哪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有点尴尬了。。。前一个帖子里我就写了

st还有个工具st link utility也可以写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jlink好用,只是盗版的不能用最新驱动。

修改ID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改ID可以试试

应该不行,网上无论是用户还是卖家,解决办法都是用老版本驱动,最高版本可用到7.56d,听说是官方已经彻底封堵了盗版漏洞。

网友A:
我很早以前就用前面发的方法做过 jlink-ob (jlink和jlink-ob不一样)
限制条件太多,还要选型号,用起来老费劲了
不像daplink 根本都不用选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早以前就用前面发的方法做过 jlink-ob (jlink和jlink-ob不一样)
限制条件太多,还要选型号,用起来老 ...

看起来得把系统换成win10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回复过啊 这个操作需要你有2个daplink,用第一个给第二个刷
或者用一个stlink 给 daplink刷成 stlink ...

你好,我直接用串口烧写 stlink-bootloader.hex 电脑能识别到,但是cube programer,连不上。是需要硬件上做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直接用串口烧写 stlink-bootloader.hex 电脑能识别到,但是cube programer,连不上。是需要硬件 ...

那应该是要升级
看我二楼写的,步骤是先用st-link Utility 升级一次
然后再用 cube 的升级升到最新

楼主:
我的合宙air32f103开发板下载daplink v1固件,在win7 x64电脑上,一台可以认到,能用。

一台win7电脑却在插入时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unknown device,找了网上的win7驱动程序安装都无济于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就有点尴尬了。。。前一个帖子里我就写了

请问这个可以给STM8下载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可以给STM8下载程序吗?

STM8下载程序可能需要加 SWIM RST引出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可以给STM8下载程序吗?

没研究过 stm8 也不打算碰这个片,不是专业搞硬件的
便宜的国产32价格跟8差不了多少
感觉发展趋势就是要淘汰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研究过 stm8 也不打算碰这个片,不是专业搞硬件的
便宜的国产32价格跟8差不了多少
感觉发展趋势就是要 ...

业余玩玩,感觉32太复杂了,看到这些库函数就头痛,8已经满足我折腾的要求,无非就是些温度湿度控制显示之类的东东,寄存器操作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