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模块的奇怪表现,控制信号接地也能导通

楼主(2023-04-18):
买了一个单通道的继电器模块,打算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

三个引脚,VCC, GND, IN,
VCC, GND 接了5V电源正负极,,
IN引脚接到了单片机的一个引脚,

发现不论单片机引脚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继电器都是有吸合动作的

后来拆下来,单独测试发现IN引脚接地GND,继电器依然有动作,IN引脚接了VCC,还是有吸合动作,
这就不懂了

后来仔细观察电路板,画出来电路图,感觉很简单啊,

三极管是2TY,PNP三极管

电路图拍照下来了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MSP430G2452, 引脚高电位是3.5V,低电位是0V

这样在继电器模块的IN引脚,无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是低于VCC引脚5V电压的,所以PNP三极管发射机到基极都是导通的,导致了三极管总是导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MSP430G2452, 引脚高电位是3.5V,低电位是0V

哈哈,原来如此,我说怎么这么神奇啊

楼主:
请教,如何才能让这个继电器模块正常工作呢?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继电器导通,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继电器放开

网友A:
看这图纸in线长点感应电都有可能导通b e  2脚并个电阻看看

网友:
更改NPN三极管,集电极接继电器,发射极接地即可

网友B:
你这单片机输出的电压还没继电器工作电压高,你可以再加一个NPN三极管来反转一下控制电压!

楼主:
我吧VCC接到了3.5V电压上,继电器还是能工作的,这样,IN接到了单片机的引脚,当引脚高电平时,继电器模组上的三极管不导通,继电器不吸合,
在单片机引脚输出地电平是,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吸合,

跟我想要的效果正好相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图纸in线长点感应电都有可能导通b e  2脚并个电阻看看

如果我没有修改VCC的电压, E , B之间即使加了电阻,在高电平时,eb两脚之间的电压差是1.5V还是要导通的,

楼主:
我开始的时候,单独测试继电器模块,IN引脚接触了GND,继电器是吸合的,我有用IN引脚接触了单片机的VCC脚,这时候IN的电压是单片机的3.5V,而不是5V

这就造成了我的误解,

后来,用了镊子短接IN,和GND,继电器吸合,短接模块上的IN和VCC,这时候IN脚电压是5V,继电器不吸合了

网友:
IN脚加一个4.7K电阻到VC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MSP430G2452, 引脚高电位是3.5V,低电位是0V

电平不匹配,你高电平3.5在电路中也算低电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才能让这个继电器模块正常工作呢?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继电器导通,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继电器放开 ...

7楼的方法是正确的。加上三极管反向,同时达到电平匹配。

网友:
7楼正解,加个NPN反转下控制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
买那种红pcb的模块,能切换高低电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单片机输出的电压还没继电器工作电压高,你可以再加一个NPN三极管来反转一下控制电压! ...

感谢帮助,按照这个方法,找了一个npn三极管,C3209,直插式的,从一个废旧电视机电路板上找到的,加了一个1k电阻在基极,实现了高电平继电器闭合动作

楼主:
加了NPN三极管做了反转以后,发现VCC接到5V电源也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看那个电路是不是低电平触发的,而高电压要跟VCC一样,要不相对这个电路来说还是低电平

网友:
有些模块有高电平导通和低电平导通选择

网友:
若方便的话可用同功率的NPN三极管,替换下板上原来的PNP三极管,在基极接一10K下拉电阻到GND,以保证IN低电平时继电器可靠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