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图)小电风扇坏了,不知道原因,一会拆开拍照发上来,网友们随缘...

楼主(2023-04-18):
小电风扇坏了,不知道原因,一会拆开拍照发上来,网友们随缘诊断看看?

网友:
一个小时了还没拍好吗?可以先说的一下症状。

网友:
我猜是电源线,开关,电池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触电了?

网友A:
这种三个档位的小风扇一般是芯片坏了。一般没得修了。。。爆改吧。
把电路板去掉直接接电池吹,这样风也可以大很多。加个自锁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不到图这长时间还没拍照完也不提啥故障

网友:
图还没上,看了个寂寞

网友:
发帖已经4个小时了,拆机拍照还没完成。

网友:
发帖已经5个小时了

网友:
笼统的说就是风扇坏啦!哈哈

网友B:
大家别等了,手机有坏掉了,正在拆手机,照片肯定是传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别等了,手机有坏掉了,正在拆手机,照片肯定是传不了了

拆机棒又断了,拆不了手机

楼主:
自顶,不要沉啊

网友:
估计是脾气来了扔垃圾桶了

网友:
量下开关和线圈有没有开路。我也有一个这种风扇,改成无刷电机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三个档位的小风扇一般是芯片坏了。一般没得修了。。。爆改吧。
把电路板去掉直接接电池吹,这样风也可 ...

罩极体电机哪有芯片。

网友:
这种罩极电机,一般是两线。黑白线估计是快慢档两组线圈,分别测一下对红色线有没断线。

网友:
看看电机坏没坏,电机坏了就不值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