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1加手机充电头

楼主(2023-04-18):
今年过完年,楼上小年轻给了几个不用的用品,vivo充电宝,乆量led台灯,1加充电头等。都拆了有一段时间了,一直都没时间整理发上来。

1加原装充电头 外观+手感+不吸铁

侧面

正面

捶开的外壳

里面电路

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电件

电路板拆不下,只能硬撬,撬坏外壳和电路板,发现电路板背面也上了胶,只拆下几个电容。。。。

end

网友:
5V4A的能用的话就不要拆了,很容易拆废的!

网友:
现在高耐压的电容还是没有固态的吗

网友:
  这和 OPPO 一个德行那个   其他手机 1 A  充电 ,当个慢充不错 ……

网友A:
一加用了4个手机了
充电器都是全新的
看来要拿出来用了

网友:
锦湖不是做轮胎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加用了4个手机了
充电器都是全新的
看来要拿出来用了

我用了两个了,一加归了OPPO以后一天不如一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两个了,一加归了OPPO以后一天不如一天了

再也不将就了

网友:
看设计和用料都感觉不错,看外壳和做工就感觉是山上的

网友:
用了两个,第一个是5,目前用着8T比较顺手,最主要是有原生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预装垃圾

网友:
这个还能用

网友:
1+手机充电器印字也差了

网友:
OPPO的20W头子换个标就变一加了

网友:
原创品牌一旦做到被收购的命运那就证明他已经到头了,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了。

网友:
5V4A不错

网友:
只有蓝绿厂和它的子品牌支持VOOC协议的才给你输出4A,还得原厂数据线,其它一概5V 1A

网友:
1加充电头看里面做工用料还可以

网友:
不错,做工比山上的就是好。不过4A用的太少,现在要么协议高电压快充,要么5v2a慢慢充。4A怕电池发热啊

网友:
看着不像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