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城09-10开关问题

楼主(2023-04-18):
这个开关是不是一定要用原装电池才能正常使用,用12v5a电源试机电钻上电量指示灯闪几下,电钻不转,蓝色线是检测线吗?要是开关坏的话能修吗?换个好贵

网友A:
12v5a的电源,电流太小了,换个15A以上的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5a的电源,电流太小了,换个15A以上的电源试试。

不经过开关,直接接电机上能正常转啊。那我再找个大功率电源试机下。

楼主:
电脑电源12v1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