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9.9的KOOTION,32gU盘,关联凌态U盘,整整三天才量产成功

楼主(2023-04-18):
比较喜欢折腾山寨U盘,入了之后第一时间就尝试量产

主控为一芯FC2279,intel qlc 128g颗粒:JS29F01T2ALCQK1(N38)(ToggleFlash)

上图是量产成功后的,原工具版本为1.0.6.X,但是找不到这个版本
默认参数量产,奇慢无比,经过17个小时之后显示芯片为3379,然后不能量产成功

尝试强制半容量检测,成功显示容量33000M,但是依旧显示3379

参数设定强制半容量检测成功量产,用时不到2小时

urwtest跑了5圈,速度还可以,也没丢文件,该说不愧是128G的片吗
虽然只有30G可用,其他都是坏块,但是速度在黑片山寨盘里面还算可以了
某宝 KOOTION 和 狗东 凌态 U201 都是一个东西,狗东销量1K+
入了这个盘想折腾量产的,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想请教大佬们,为啥强制半容量检测就可以成功量产呢

网友A:
这个牛,128变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128变32

我好像发现这种盘的规律了,一般都是原厂容量的四分之一,我有其他两个一芯的16g片开成不到4g,这个128开成32g

网友B:
强制半容是开成pSLC了当然快。

网友C:
这应该是开成qlc模式了,调低ecc值应该也可以开
话说你为什么要重新开卡呢,是原来速度不行还是有坏块呢
我也去买了一个,这u盘比我N18开qlc速度还快

网友D:
楼上的,是pSLC
就这么用吧,pSLC挺好的,寿命长速度还快
想开回128G QLC就把ECC调最大低格就行,不过速度和寿命都会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是pSLC
就这么用吧,pSLC挺好的,寿命长速度还快
想开回128G QLC就把ECC调最大低格就行,不过速度 ...

qlc模拟slc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制半容是开成pSLC了当然快。

明白了,模拟sl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开成qlc模式了,调低ecc值应该也可以开
话说你为什么要重新开卡呢,是原来速度不行还是有坏块呢
我 ...

就单纯想看看真实容量,排雷

网友:
这么长时间的折腾,我真想把膝盖给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单纯想看看真实容量,排雷

调大ecc试试,应该可以开成qlc模式,但是写入速度会要你命

网友C:
京东买的凌态翻车了,安国的主控+闪迪64GTLC颗粒开的32G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单纯想看看真实容量,排雷

真实容量时128G,但是你在量产时选择强制半容+ecc开的低,所以工具自动量产pSLC模式
颗粒肯定是128的颗粒,没有扩容(不排除残废片开不满QLC容量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实容量时128G,但是你在量产时选择强制半容+ecc开的低,所以工具自动量产pSLC模式
颗粒肯定是128的颗粒 ...

肯定没扩容啦,他开32g卖呢,模拟slc速度还蛮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京东买的凌态翻车了,安国的主控+闪迪64GTLC颗粒开的32G

我看评论,还有芯邦2099的主控,安国的评论没看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评论,还有芯邦2099的主控,安国的评论没看到

我找遍了安国的量产工具都认不到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找遍了安国的量产工具都认不到主控

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个读卡器里面是个TF卡呢?显示安国主控没准是读卡器的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个读卡器里面是个TF卡呢?显示安国主控没准是读卡器的主控 ...

要是读卡器+tf卡的话就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京东买的凌态翻车了,安国的主控+闪迪64GTLC颗粒开的32G

强制半容开开看,如果颗粒体质还行的话应该能开成20~22G的PSLC。

网友:
买了个红色的,是安国6989SN-TA + N48R 的。

竟然支持1.2v、1.8v和3.3v。

不知道原来是不是开的pSLC,因为我到手就自己量产了,没有先测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