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各路大神有知道这个电源怎么启动吗

楼主(2023-04-18):
各位大神这个电源怎么启动?

网友A:
原来是电池输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电池输入的啊

电池?电源应该也行吧。我用55v的电源接上,有led闪烁。没有输出,感觉是有保护,没有启动信号。

网友B:
没用过,还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还真不懂。

感谢支持!!

网友C:
直流输入,比较少见

网友:
这接口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输入,比较少见

感谢支持!!!

网友:
这是DC-DC,通信用电源转换

网友D:
直流输入直流输出,这个一般不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输入直流输出,这个一般不常见。

恩,谢谢支持!

网友E:
先用一根导线一端连到负极(负极非常好找的),,,再用另一端一个个碰中间的那些针脚试试。

不能保证成功,烧了炸了不要怪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用一根导线一端连到负极(负极非常好找的),,,再用另一端一个个碰中间的那些针脚试试。

不能保证成功 ...

这机器是负极输出

网友:
感觉好高级 也想研究研究

网友:
可以用电源负极挨个碰针脚,试一下哪个是启动输出检测。不过连线中间一定要串一个灯泡。这个灯泡最好是跟输出电压大差不差的。最起码不能小于这个电压。不然会啪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