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五个小电磨,贪便宜的东西,起不了作用,还是自己做的795电机强

楼主(2023-04-18):
夹头是好钢的,同心度也好

其他电磨钻还可以,磨就难

网友A:
我也做了好几个有无刷的,,还有555电机的。。最近一颗电池可以跑到2万转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好几个有无刷的,,还有555电机的。。最近一颗电池可以跑到2万转电机 ...

这个电机不错啊,看着就很给力!

楼主:
等下 还有

最古老的是一个塑料筒子
小的都没力气,可以装小的钨针打磨头,,以及钻头

网友:
够用就行多了占地方

网友:
玩的是过程,价钱就摆在那里,不能强求额外的付出!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B:
高速低扭的小电磨,“磨”都不行的话还能指望它“钻”?钻孔需要的扭力比切磨大多了,小电磨钻孔稍微加力就会憋死吧。

网友:
我也用775搞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低扭的小电磨,“磨”都不行的话还能指望它“钻”?钻孔需要的扭力比切磨大多了,小电磨钻孔稍微加力就 ...

力矩和半径成反比,用小钻头可以,

或者钨钢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好几个有无刷的,,还有555电机的。。最近一颗电池可以跑到2万转电机 ...

做的电磨啥样?

网友:
电磨用哈小玩意儿还不是错的,上次跟风网买了一个,价格实惠。

网友:
还是喜欢充电电磨,每次拿起来就能用,插线的每次还要找电源。

网友:
小电磨也就磨磨小东西还行

网友:
有总比没有强

网友:
看需求了,我觉得嘛,劲大劲小的得各一个,方便应对

楼主:
是啊,以前也没有,,,有2个220V的电钻,,,夹个磨头,,,力道巨大。

网友:
修补一下塑料壳电池箱用小电磨可以,修改金属机箱用220V插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好几个有无刷的,,还有555电机的。。最近一颗电池可以跑到2万转电机 ...

好电机,不带散热扇有点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电机,不带散热扇有点可惜

我拆几个555/775电机都有散热扇,在里面。挨着碳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