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把内置离合器轮毂电机改成能量回收功能的吗

楼主(2023-04-18):
还能电磁刹车,简单的说就是把电机里面离合器固定在合的位置,这样不知道会不会特别容易坏,因为电机内部某些零件会增加一倍以上工作时间,只要寿命达到原电机1/3就是可行的。要能方便手动切换离合那就更完美了。
      另外无齿轮毂电机是不是要重一倍以上?

网友A:
有的。电力机车的再生制动,可以把刹车的能量反馈给电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力机车的再生制动,可以把刹车的能量反馈给电网

我是说助力自行车爱好者的车子,而且是常见有齿轮毂电机的改造,因为这种电机多。本身就能发电的无齿电机也有,但很少很难找到而且没机械变速

网友:
有啊,当年那些号称什么能量回收的电瓶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力机车的再生制动,可以把刹车的能量反馈给电网

电力机车是直接接小阻值电阻,不进行能量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