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海鲜市场发现一个光伏无电池方案

楼主(2023-04-18):
无事,逛咸鱼。看光伏板的时候发现的。

他的方案是这个思路:
不需要电池,用市电来代替电池,光伏不够的时候用市电来稳定。输出220V.
能不能实现,可靠程度未知,但是我觉得这个思路起码是不错的。能省很大一笔费用。离网光伏最大的痛点就是电池,投入大不说,寿命还短。
就不知道这玩意是否靠谱?怎么没有申请专利?他有什么猫腻?
欢迎懂行的朋友讨论之。
本贴只讨论他这个方案是不是忽悠!有多家卖这种的。
我下面的想法是基于他方案完全没问题的情况下的,本贴不作讨论。

如果这个方案成立,我光伏电热水器的方案就容易了:
1、买几片光伏板,功率大概弄到300-500W,然后在电热水器镁棒口弄一个220V加热棒,功率在200W左右,温控限定在70-80度。光伏组输出进行限时输出。晚上不输出。
2、电热水器保留电加热功能,温度设定在50度以下。以保证光伏电热优先。温度不足时,补温。市电插头加一开关,可以手动关闭市电(或者时控),温度过低时等天亮的光伏加热。

网友:
好高端的玩法,,期待成品!

网友:
这个成本投入太大了吧

网友:
双电源切换开关?低电压自动切换?

网友:
法拉电池可以用吗?
超大规模法拉,这种电池应该没有什么寿命的说法吧?

网友:
双路混合,有点像冷热水混合为恒温,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不知道有没有成品,自己diy难

网友:
用水的热容来储能。

如果我不想用水呢

网友:
它这个只卖99估计只是简单的切换?比如监测测到太阳能部电压低于180了,切换到市电,
反之切换回来。
也可以功率计,比如负载500瓦,因光照原因太阳能部只能输出300瓦了,缺200瓦,这时取市电补充200瓦过来,而不是简单的切换到市电,这样太阳能部的300瓦也不会浪费?

网友:
看图片这大小的能有50瓦都不错了

网友:
只加热水的话怎么不直接太阳能热水器算了

网友:
99块想买个正规几百W的 正弦波逆 都难.
如果不是正弦波,如方波,那并网后同步会非常困难.
除非他将市电整流后与太阳能板并联,
再逆变成方波!!甚至不逆变直接输出直流!

网友:
国内高科技太多了!

网友:
这是个好主意呀!

网友:
白天的功率未必能够达到设计功率,理论上前景不错。

网友:
不太可能不用中转,就直接用电网来做补充,光一个逆变器肯定解决不了

网友:
不看楼主的闲鱼截图思路还清晰点:
电热水器里头人为加塞一根电热棒进去,电热棒直接用太阳能供电,等同于两个加热棒。一个是原机的接220v的,设为50度;第二个是接太阳能的,设为70度。

白天水温低的时候,白天有太阳时,两个加热棒同时工作,快速热水当然也省电;超过50度后,原机加热棒停止,仅仅太阳能加热棒继续加热到50-70度,哪怕白天用水水温下降,又继续重复加热。

晚上水温如果低了,就常规电热水器单独工作。

网友:
楼主的方案根本不行,太阳能发电转换率只有18%左右,用热水器还是加装个太阳能集热板,太阳直接加热水。我有南方,太阳能只要早上几小时就能把水烧开,主要不是连续几天不出太阳都用不上电加热。
咸鱼卖家说的那个东西早就有了,叫智能并网逆变器,万元起的设备,功率越大价越高。卖家说这机器20KW以上便宜还能自己组装,真是牛B吹大了,,连欧洲都用中国出口的,他们做出来的不单贵,还没中国的好用,说明这个技术含量还是非常高的。做饭炒菜可以用自动追光的太阳灶,带空调就别想了,格力空调的董大妈早十多年前就研制太阳能发电空调了,10多年的研制还没做出实用的样机。
目前成熟的太阳能空调就是溴化锂或氨水吸收式中央空调,但体积太巨大了。

网友:
买个二手UPS来改不好吗?才百来块钱!

网友:
用二手UPS改一下应该可以,才百来块钱一个,外加一个切换电路,当太阳能板输出低于一个预设电压值时,就让市电接入UPS!

网友:
这个想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