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300/120GB固态不识盘重新开卡修复

楼主(2023-04-18):
突然断电,之后开机蓝屏,之后就不识盘了。原来开卡过一次是因为有坏块了,开机读取到坏块之后卡死,这才用了几天又挂了

金泰克2018年产

镁光的大S片8颗PFG29-6 AL

主控SM2258XT

开卡之前需要短接白色小框里面的两个孔,成功会亮起两个红灯

然后插到电脑上,打开开卡工具SM2258XTMPToolP1116A_Micron_B0KB

点击扫描scan,正确识别会出现信息

点击开始start就开始开卡了,成功会显示容量然后图标变成绿色圆圈

第二个选项卡可以修改开卡参数,点击edit,密码两个空格,我比较懒就默认了
不过话说回来,金泰克这个SSD,单位用了很多,写入量也超少,但是就是出现坏块
基本就是三年,保修还可以,送了就换新,这块过保了,就自己开卡玩玩
希望能帮到同样是金泰克固态的人吧

补充,楼下大佬说有坏块跑rdt,parameter选卡勾选rdt test,设置我用的默认然后刷入固件成功后迅速拔掉固态,然后找个好一点的充电头插上去就自动跑rdt了,跑的时候会红灯一闪一灭,如果是爆闪就是出错了,如果不闪了变为常亮红灯就是好了,然后在开卡工具选择rdt result 会自动读取结果,成功会提示,然后回到parameter,去掉勾选的rdt test,然后在pretest 选择 reference rdt bad 这个好像就是按照rdt结果开卡,下面有个check and keep rdt 我也勾上了,但是不清楚作用,开卡之后bad block确实多了一个,之前也在想为啥固态开卡这么快,U盘量产都好几小时低格扫描,现在才知道rdt就相当于U盘的全盘扫描,又学习了,谢谢楼下大佬

网友A:
有坏块需要从新跑rdt的,把坏块屏蔽

网友:
学习经验,现在SSD就是坏了难修,不如机械盘

网友:
同意楼上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坏块需要从新跑rdt的,把坏块屏蔽

好的大佬,我试试哈,这个功能是做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坏块需要从新跑rdt的,把坏块屏蔽

我把设置里面rdt test勾上了,是这个吗?开卡完之后 插入电脑他红灯闪烁,是需要等吗?然后还需要改哪个设置么?问问大佬

网友B:
用错固件了  b05固件     跑rd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错固件了  b05固件     跑rdt

嗯呢 b0kb只是单纯可以开,b05的可以跑rdt

网友:
收藏备用,ssd坏了都不知道怎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错固件了  b05固件     跑rdt

单纯开卡b0kb也可以用,只是rdt不能用会报错,b05可以跑rdt

网友:
还是2258好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