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音响模式无法切换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4-18):
音响模式无法切换   按键已拆下  正5伏电压也有   难道是芯片坏了吗  但开机还能运行程序  然后停留在收音机上  其他按键均不好用  我画个图

网友:
上个拆机图吧

网友:
是不是按键盘串联的电阻阻值不对了,所以让CPU不能采集正确的ADC电压值造成的

网友:
过去是用开关作切换,但从组合音响开始,基本采用芯片来切换,如果按键有反应,那很可能就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是微动开关氧化或者生锈引起接触不良导致的,像我住在海边一部便携音箱和一台风扇微动按键全部失灵都是氧化或者生锈了更换之后就好了。

网友:
佩服会画电路图的,我在学校学的东西好像都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