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两块12V100AH的旧电池能做点什么?

楼主(2023-04-18):
弄到两块12V100AH的旧电池,一个12.96V,一块12.94V,手上已有一块多晶太阳能板和一个简单控制器,原来的摩托车电池已不行了,原来只给一个12V灯供电。除了换掉原来的摩托车电池,还能做点什么呢?

网友:
做成床车出去玩?接太阳能做备用电池,小功率的拉过来用?

网友:
你摩托车上能放得下这么大的电池吗?
配合太阳能,给家里低压设备供电

网友:
卖了赚钱吧,没啥大用

网友:
装到汽车上增加油耗玩?

如果想配合太阳能板做发电用的话,感觉又得投资不少钱在太阳能板、控制器、逆变器等设备上,感觉是个坑,还不如直接卖了赚钱算了

网友:
24V100AH 能存几度电?

楼主:
谢谢大家!怪我原文没表达清楚。谅!以前我有一个用12V摩托车电池组成的为宠物照明简单太阳能供电系统,直接供12VLED灯,现在是摩托车电池不行了,弄到两个大的,对我来说现电池余量有点多,又不想再进大坑

网友:
DIY一个大功率音响,自娱自乐。

网友:
做个点焊机,焊天焊地焊空气

网友:
做个点焊机不错。

网友:
10块包邮解群愁...

楼主:
倾向于楼上几位的,掉个小坑吧,整个上焊天下焊地中间焊空气的点焊机.

网友A:
我的电瓶做太阳能发电用了4年,前天发现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瓶做太阳能发电用了4年,前天发现坏了

难道是通病?我的也这样呢,是我们的控制设备有问题?玩太阳能的出来指导一下喃

网友:
卖掉,价值最高!

网友:
还可以当板凳用

网友B:
典型是为了酱油要买螃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是为了酱油要买螃蟹

想买螃蟹的前提是要有酱油

网友:
搞个房间照明和直流充电扩展坞

网友:
两块并联做太阳能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