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后鼓刹上的两个螺丝有什么用?缺失这2个螺丝,要不要紧?

楼主(2023-04-18):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自行车 后鼓刹上的两个螺丝有什么用?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自己有辆自行车后鼓刹上 这2个螺丝缺失,成了空孔。

但我在别人自行车后鼓刹上 看到此处有 2个螺丝,我不知道这2个螺丝 有什么作用如果缺失这2个螺丝,会对自行车有什么影响? 不要这2个螺丝,要不要紧?

2个螺丝,在安装到 自行车后鼓刹 上时,如何安装?  应如何调整 螺丝的长度?安装调整时,有什么注意事项?

我自己拍照技术不行,百度“自行车鼓刹螺丝”,找到一个贴子  “有没有吧友知道这女式自行车的后刹车上的两个螺丝有什么用... ”    中的图片,借用其中的图片,
这个贴子中有人说,  这2个螺丝  调刹车灵敏度的;这2个螺丝   刹车片磨损了后,用来调节的。

网友:
调里边片子松紧的。

网友:
只要能刹住车有没有没关系

网友A:
和您看到的解释是一样的,抱闸闸片经过长时间使用会逐渐磨损变薄,可以调整二个螺丝深浅,改变刹车鼓里面刹车片和自行车刹车圆盘距离和松紧度。

网友:
调整松紧度的,可以找两个一样大的代替

网友:
m4的替上去!

网友:
刹车正常不装也没是

网友:
刹车?用的吧

网友B:
这种是鼓刹,刹车时钢带收紧箍住刹车鼓进行制动,刹车松开时刹车带靠自身弹性脱离刹车鼓,理论上刹车带与刹车鼓的间隙越均匀就可以把刹车调的更灵敏,而这两个螺丝的作用就是顶在刹车带间隙最大的地方让间隙尽量均匀,调节的时先拧紧螺丝让刹车带顶住刹车鼓在松开1到2圈就行

网友:
调刹车皮张力的

网友:
调间隙+1,8楼说的很详细,再配合紧闸线使刹车更灵敏

网友:
调节刹车片间隙的,没有可不行,容易刹车失效的

网友:
调整二个螺丝深浅,改变刹车鼓里面刹车片和自行车刹车圆盘距离和松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您看到的解释是一样的,抱闸闸片经过长时间使用会逐渐磨损变薄,可以调整二个螺丝深浅,改变刹车鼓里面刹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又学到了自行车维修相关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鼓刹,刹车时钢带收紧箍住刹车鼓进行制动,刹车松开时刹车带靠自身弹性脱离刹车鼓,理论上刹车带与刹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又学到了自行车维修相关知识! 老师讲解的如何调节  自行车后鼓刹上的2个螺丝 的方法,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大抱闸的铁圈总用总用的就不一定圆了,车闸就不怎么灵活了,用这两个来调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