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湖山音响无线话筒接收器:DS-U310A

楼主(2023-04-18):
外壳很大,内部没多少料,BK9522单芯片,740-764.5,765-789.5,想改通用接收器估计没戏。没搜到说明书,上下音量0-8,SET搜索,没话筒试不了。长按SET,频率跳动,上下步进1M。

网友A:
小身板,为了达到和功放同样的宽度,住了个大房子。

网友B:
这个都一样的,和现在的网络设备差不多,壳大内小。集成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身板,为了达到和功放同样的宽度,住了个大房子。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这有什么标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一样的,和现在的网络设备差不多,壳大内小。集成度高了。

新的一套网上报价一千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这有什么标准呢

可以装标准机柜上啊,都这样。

网友:
BK的射频方案不是便宜

网友:
43厘米是标准机柜的宽度。

网友:
集成度高了

网友:
大房子小身板

网友:
搞2个U段话筒就开搞

网友:
这种设备,外壳要大,用户才觉得专业,

网友C:
正宗的U段接收器

网友:
房子这么宽敞,为嘛不把电源住进去?

网友D:
现在好像很多都是几百兆的晶振

网友:
小了卖不上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宗的U段接收器

假的多吗?这个芯片没找到完整资料,有说是V段的,看滤波器是U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好像很多都是几百兆的晶振

你是指滤波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