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红色+大碳侧刻!凯酷双模84键盘清理,轴上灯改234轴下方灯,清理出来还行

楼主(2023-04-18):
先看前面两张小黄鱼上的卖家图吧
灰很大,还有黑色霉点,不过骚红色很喜欢,侧刻大碳键帽搭配也很漂亮,缺的几颗键帽手头有零散大碳键帽,可以补上
正面:

背面:

二话不说,先拆键帽、撬外壳,键帽超声波机洗,外壳拿去刷子手洗
这是主板,轴体是樱桃红,手感大体还行,个别不行,干脆全拆全换,还方便清洗定位板
注意红圈里,上面三颗是蓝牙指示灯,键盘上充电灯,还有大写锁定灯,都是草帽直插轴上灯,回头咱们用234直插方灯换成轴下灯:

不光灰大,还有锈迹:

拆焊之后开始拆轴:

键盘靠右侧位置明显进过水:

电路板上的进水痕迹,好在全触发:

定位板清洗一下还算干净,追求完美就要打磨喷漆,既然基本能用咱们就不费那劲了:

先把234方灯焊上,尺寸很小,做轴下灯合适:

细看下,高度只有4毫米:

换轴装回:

装上清洗过后的键帽(后面缺帽补上了):

主键区雷创红轴,轻压力顺滑轴体,其他位置凯华红,正常压力红轴,组合在一起效果不错,当然主要原因是雷创红轴不多了,得省着用。

网友:
爱好就是费钱

网友A:
键帽材质很不错

网友B:
原来键帽的字在侧面,还以为字是全磨光了。

网友C:
都拆成这样了,生锈的定位板不处理一下可惜了!

网友D:
板子打磨抛光,喷成橙色,骚气啊

网友:
用不习惯84

楼主:
小金库基本花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帽材质很不错

大碳是PBT材质,手感非常好,而且耐磨,基本不会打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键帽的字在侧面,还以为字是全磨光了。

正刻普通,侧刻比较骚,无刻最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拆成这样了,生锈的定位板不处理一下可惜了!

打磨喷漆太费时间,而且没有合适的场地,不是不得不弄就不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打磨抛光,喷成橙色,骚气啊

本来就是无光的键盘,无所谓啦

楼主:
类似我用不惯98配列,打死都不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碳是PBT材质,手感非常好,而且耐磨,基本不会打油

pbt就是矿泉水瓶的材质,价格应该比abs便宜,为什么作为键帽的时候比abs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bt就是矿泉水瓶的材质,价格应该比abs便宜,为什么作为键帽的时候比abs贵 ...

网上搜了一下,貌似饮料瓶材质是PET,不是PBT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搜了一下,貌似饮料瓶材质是PET,不是PBT

我看错了.....我一直以为是PET......

网友E:
PBT键帽价格已经降低了很多了。十年前一副洋垃圾樱桃键帽,成色稍好一点也要100多。现在全新PBT二色才50不到,吊打樱桃。感谢中国制造。
凯酷靠着代工厂起家,卫星轴真的比较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PBT键帽价格已经降低了很多了。十年前一副洋垃圾樱桃键帽,成色稍好一点也要100多。现在全新PBT二色才50不 ...

带减震脚的卫星轴都肉,剪脚会好一些。
现在新款键盘自带的都是平底无脚的卫星轴了,声音好很多,大部分大键都很顶,类似RK的R87,黑峡谷的X3等等

网友:
清理这种进水生锈的二手键盘,除了耐心,还要有兴趣。

网友:
其貌不扬,经过一番打理焕然一新,骚气十足!侧面字看不习惯,还是习惯顶部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