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猜猜这个单板焊机值多少钱?

楼主(2023-04-18):
如题,鱼友送的单板焊机

手掌大小。2只IGBT(40A600V)。2只快恢复二极管(80A200V)。一个电解560UF400V。半桥式电路。3525芯片。
板中留有2只二板管位未装,一个电解位未装,有升级空间。

通电空载出玉,压80V。

楼主:
设计很简洁,后级输出端有电阻式电流取样,但主变没感应式电流取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计很简洁,后级输出端有电阻式电流取样,但主变没感应式电流取样。

鱼友说未升级之前2.5焊条建议点焊,不要连续焊完一支焊条。

网友A:
这是点焊机还是电焊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鱼友说未升级之前2.5焊条建议点焊,不要连续焊完一支焊条。

我要求它为我办两件事。一是平时用来小修小补一些小物件。二是把它改成大功率稳压限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点焊机还是电焊机?

电焊机,220V交流输入处的扁桥堆是10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扼流圈

直流输出多加扼流圈然后接大电解,对不?

网友C:
以前带可大一个外壳的,卖几十块钱,这个没壳,去三分之二价格,三十多块钱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带可大一个外壳的,卖几十块钱,这个没壳,去三分之二价格,三十多块钱左右。 ...

你估计未升级前改直流电源的话额定输出功率有多少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带可大一个外壳的,卖几十块钱,这个没壳,去三分之二价格,三十多块钱左右。 ...

三十多块钱自己买元件装都不可能做出来的,就当全部买拆机件计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十多块钱自己买元件装都不可能做出来的,就当全部买拆机件计吧。

当然如果是工厂大批量做的话,三十多块有可能做出来,有量价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点焊机还是电焊机?

家用可不就是点焊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然如果是工厂大批量做的话,三十多块有可能做出来,有量价低呀

主变不是用铜线,而是用铝线。不是连续作战,应该能应付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变不是用铜线,而是用铝线。不是连续作战,应该能应付一下。

我打算让它为我办完事之后就解剖麻雀学本领。

网友:
好漂亮的板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估计未升级前改直流电源的话额定输出功率有多少瓦?

J422焊条,2.5毫米直径,电流常用50/80A电流,取大值,电压大约24v左右,只能点焊,暂載率25%算,80×24×25%,48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十多块钱自己买元件装都不可能做出来的,就当全部买拆机件计吧。

当然了,淘宝买一个耐高温观火口,不锈钢的,才30一个包邮,找开机床的加工一个试试,不算玻璃,连工带料都不可能够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打算让它为我办完事之后就解剖麻雀学本领。

自己以它为蓝本,独立设计出多功能板子。一是当焊机,二是当氩弧焊机,三是当储能冷焊机,四是当阻焊机,五是当等离子切割机,六是当稳压限流电源,七是当感应加热器。一句话多种玩法,玩到天昏地暗,玩到不亦乐手。

网友:
你先试试,小活使用效果,好的话搞一个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