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女邻居家里非常热的问题

楼主(2023-04-18):
一个5-60平米的空间,没有窗户,冷饮店,由于放了7-8个冰柜,导致一进去就有一股热浪,比较热,店主说想装一个空调,我说你这情况应该装类似火锅店那种上层排风。谁说的对?

网友A:
直接房间顶部向外抽气排风

网友:
躺在冰柜里

网友B:
我觉得两个一起装更好吧

网友C:
让女邻居脱了衣服就不热了

网友D:
冷饮店还是安空调,毕竟冷饮本来就是天热生意好,太热客人不待店里生意会差很多

网友E:
隔壁老王,你好
女邻居家热不是孤例,东京就很多这样的情况,通常男老板不在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看了很多案例分析,就是不懂得什么原理
不妨等老板出去进货的时候你上门看看,说不定就能解决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房间顶部向外抽气排风

上面是吊顶,吊顶上面是楼板,估计只能横向排风,类似火锅店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两个一起装更好吧

装了空调就不能通风了,不然冷气都排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饮店还是安空调,毕竟冷饮本来就是天热生意好,太热客人不待店里生意会差很多 ...

这个倒是有道理,不过感觉这么大空间怎么也要2匹,

网友F:
这么多的冰柜,肯定要安装集中通风啊,就是把冰柜的散热口热气与室内空气隔开,统一排出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的冰柜,肯定要安装集中通风啊,就是把冰柜的散热口热气与室内空气隔开,统一排出室外。 ...

还有这种方案?没有见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女邻居脱了衣服就不热了

那样回流鼻血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有道理,不过感觉这么大空间怎么也要2匹,

“怎么也要2匹” 。。。不知道会不会被卖空调的喷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也要2匹” 。。。不知道会不会被卖空调的喷死

然后呢然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隔壁老王,你好
女邻居家热不是孤例,东京就很多这样的情况,通常男老板不在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看了很 ...

东京确实热,东京,热

网友:
大空调里面套小空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方案?没有见过啊

一般都是用白铁皮敲一个通风管。把所有冰柜的散热风口对着这个管子,这样热气就散出去了。如果直接安装空调,没有5匹机器,温度下不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有道理,不过感觉这么大空间怎么也要2匹,

50~60平方的空间,加多个冰柜,3匹都压不下,至少5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50~60平方的空间,加多个冰柜,3匹都压不下,至少5匹机。

5匹的电费太吓人了~